昨天用完焊錫才發現我的焊錫真的是阿撒布魯的焊錫

楼主(2010-07-31):
一直都不懂焊錫的種類跟用途,昨天終於用完的焊錫

之前在某篇討論裡面有提問,我在IC拔除後整腳都要加焊油,然後粗工大回應說焊錫本身就有焊油,並不需要加焊油
除非是阿撒布魯的焊錫....

昨天在嘗試修一顆撿來的celeron 2.6g 478腳位的cpu,其中一隻腳已經變成ㄣ字形了,應該是當初socket座有問題,又壓上散熱器的關係
用夾子夾了半天終於比較能看了,結果發現針腳會搖動,需要加焊,拿焊錫熔在烙鐵上點半天針腳就是不會沾錫
最後手一抖.....連旁邊的一根針腳都起來了
又弄了半天....把一根針腳補上了...醜了點,但是可以接受,結果另一根針腳不小心夾飛掉了......只好拿單蕊線
又是一陣忙亂,單蕊線不沾錫就是不沾錫,鬱卒了一下....想說不然用另一捲新買的焊錫試看看好了
新的焊錫上面有 60/40 字樣 應該是鉛錫的比例吧
換上後竟然.....快速的沾錫收工了....怎麼會差那麼多
補上的單蕊線比原來的針腳還粗.....所以裝上去是用暴力壓入,不打算拿起來了,測試了一下竟然還能開機

网友:
焊錫裡面是松香,助焊油與松香有點差異。

接478的腳,剛開始練習時,很容易「牽一髮,動全身」。
普通的單芯線,一定會比原本的針腳來的粗,當初曾經找了很久,有在母校的選手室找到某一個size剛好非常的合用,跟學弟討了一小段,沒想到自己竟然搞丟了,現在都用克難的方式來完成任務。
暴力裝上去..........會擴孔喔!到時候如果要換新的CPU可能會有不少問題。

网友:
conbawa大,您那個不是阿莎布魯錫線,按照標籤的成分標示,它含有2.5%的Ag(銀)成分n_068|
這不是有鉛錫線可以比的n_065|
粗工所謂的阿莎布魯錫線是指一般超市賣的便宜貨(成分不明)

网友:
可能是其它用途專用
什麼高周波konekuta
含銀應該是為了增加導電性吧

网友:
別亂猜了!!

基本上這種含銀的焊錫,它已明確的標示它的功用了...

它是針對無線電通訊的(M型)接頭焊接用的!!!

因為無線電通訊用的電纜線是負責發射和接收用的....

且電纜線的特性阻抗為50歐姆...(和一般5C-2V那種75歐姆不同..)

因為電纜須負責高頻(3MHz-3GHz)無線電的發射..為避免接頭損耗,才會用含銀的...

無線電的電波在電纜線上的傳遞,會有不小的損耗...(駐波比!!<=如太大容易燒毀發射晶體..)

不過也有音響玩家把它當做提昇音響的方法!!!

网友:
高周波...上面還標示~~溫度必須234度以上才會溶....
這比有鉛銲錫的熔點還高....

网友:
天啊,含銀2.5趴了還叫做阿撒布魯的焊錫?
你要是覺得它不夠好,我可以拿”正規”中間有松香的跟你換。

网友:
原來是搞錯用途,想說還銀2.5%!?,應該不可能是爛東西阿

無鉛跟有鉛,有鉛的比較容易用...(但傷身n_144|

网友:
製作無線電接頭時,我都會挑選"鍍銀"或"鍍金"的接頭
並且使用版大圖片中的"含銀2.5%"銲錫
因為都使用兩段式加熱的烙鐵,所以溫度夠高,熔錫快又漂亮

烙鐵的W數太低或是烙鐵頭太長,都會影響熔錫速度
含錫量越低,熔點溫度越高,焊點呈現霧灰色(鉛70% .錫30%)

零件較大顆,或焊點銅箔較大片時,通常都要先預熱之後再上銲錫

鉛  會因為高溫而氣化出有毒氣體,目前已嚴格管制
大陸某些盛產鉛礦地區,民眾以土法煉鋼提煉鉛礦
造成居民血鉛含量過高
所以現在都在推"無鉛製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會用無鉛的東西,只是為了更方便亂丟而已。
鉛的沸點一千度以上,我們平常的加工,根本只能溶化它而已,到不了”氣化”的程度。

那會用無鉛,是因為現在的環境造成的酸雨,進而我們所丟棄的電路板上的鉛會被”雨水”所侵蝕。當這個焊點被酸侵蝕時,就會造成地下水含鉛,這個問題比較大,所以,在無法做到廢棄回收的狀況下,我們只好由生產來做管控。

並不是因為我們高溫而氣化出有毒氣體。它跟汞不同。

网友:
我倒覺得做維修的人往垃圾桶丟的比你說的可怕。因為癈板有可能被回收,我們的焊鍚屑是幾乎沒有回收的可能的。

所以我都用一個小玻璃瓶收集,到時候再看怎麼丟。
(大概十幾二十年丟一次吧!)
就算如此,還是有屑屑掉地上掃進垃圾桶。

大家還是稍微注意一下鉛污染的問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受教了n_020|

网友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7%E5%8C%96%E9%89%9B

這個鉛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被人體完全排出...  所以~

http://omih.mc.ntu.edu.tw/creod/iosh/articles/Pb.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 ... 7%E5%8C%96%E9%89%9B

這個鉛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被人體完全排出...  所以~

http://omih.mc.ntu.edu.tw/creod/iosh/articles/Pb.htm

一氧化鉛熔點 888 °C 沸點         1477 °C
它在我們玩的溫度區間,是不會氣化的。

那你認為鉛在我們玩的溫度下,它會變成一氧化鉛嗎?
我也跟你說不會,因為它要在600度,才會跟空氣中的氧結合成為一氧化鉛。
所以在我們製造的領域,可以不用擔心它會造成我們的傷害。
除非你要直接去吃它。

那再來,人體無法”完全”排出,這句話也有很大的問題。
它應是很容易被儲存,而不易排出。
其實,所有的藥物,都是無法”完全”排出的。
大多數體內的代謝,都是以半衰期進行的。
所以,你出生時所打的針,其實到老了,它還是有”微量”存在於你的體內。
是無法”完全”排出的。
如果以您所說的:這個鉛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被人體完全排出...  所以~
那我也可以說「這個X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被人體完全排出。。。。。」
而這個X換了什麼你能吃的東西,都適用,因為它們都無法完全被排出。
那這不就變成所有的東西都不能吃,不能碰了嗎?

PS.半衰期要是不懂,請查一下工數的一階ODE。

楼主:
回s10274chen大,一開始試的時候有拿廢板測試,壓進去後拔出來,的確會擴孔,不過cpu針腳沒掉就是了
現在插的這張(asus P4SGX-MX)是有被雷打過的,應該是有暗傷了,windows下不穩定,只能開機
打算拿來玩THAIPHOON BURNER刷記憶體SPD,CPU不打算拔起來了...

逃兵大,那個一支也不貴啊,昨天看了一下標價還在,30元..

suneku大說到重點了,是用錯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