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碟綠標8秒idle的問題

楼主(2010-07-31):
最近想買一顆2T硬碟,來備份電腦中的WD1.5T資料,
所以在網路上查,看目前有那些評價還不錯的2T硬碟...

沒想到,意外發覺WD綠標是有狀況的,我電腦的資料碟就是WD綠標...
請問我去年買的這顆WD1.5T,是不是也是屬於有問題的(8秒idle的問題)???
http://forum.pcdvd.com.tw/showth ... 9400#post1082269400

****************************************PO圖********************************************

看下面兩個網頁,都說受影響的是WD RE2 GP 系列的WD1000FYPS-01ZKB0, WD7500AYPS-01ZKB0, WD7501AYPS-01ZKB0。

1樓說的
http://www.westca.com/Forums/vie ... /lang=tchinese.html

6樓說的
http://www.hd.club.tw/viewthread.php?tid=42660

我剛用『Everest Ultimate Edition v2.20.405』看,12269次,這算正常嗎,我每天都要用電腦好幾個小時,但此1.5T只是用做資料碟...

我的WD 1.5T硬碟規格如下,WD15EADS-00P8B0,好像不在上所列的3種款之中...

网友A:
以30萬次的極限來看,這硬碟絕對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30萬次的極限來看,這硬碟絕對不正常...

唉...唉...唉....

我決定趕快去買一顆硬碟...先備份到另一顆硬碟後....
再來更改這個8秒idle的問題 ....

之前的seagate機瘟我中獎了...
    現在wd綠標我又中了...
    那我到底要買那個牌子阿...
    難道真的要買hitachi...

网友:
你要等硬碟出2~3個月後再看看有沒有疫情再買~~

硬碟真的是買運氣的n_095|

楼主:
昨天去光華2樓買了一顆威健代理的HITACHI 2TB,型號是HDS722020ALA330,保固到2013-06-29.
這款明明是5碟版的,賣的人怎說是4碟版???

用HITACHI 2TB備份好WD綠標資料後,重點就來囉,

我有2顆WD綠標,都是被設到8秒

用WDIDLE3.EXE檔,改成300秒

回到作業系統看一下WD1TB綠標的次數是48091

回到作業系統看一下WD1.5TB的綠標次數是12330

我的系統碟(WD-320G)用最久,也才1694

网友B:
綠標的好像會有這樣的問題,頻繁的將讀寫頭回到停放區,只為了節能。
如果完全關閉idle的功能,看能不能夠更徹底的解決掉問題。

http://en.wikipedia.org/wiki/S.M.A.R.T.

网友:
8秒就IDLE實在太快了...

6~15分應該比較合適,不知道哪個天才搞的~~

觀察幾天看看改完後還會不會快速增加~

楼主:
剛又玩了一下,就如網路上的資訊那樣,
/d     可以關3720秒
/s0   可以完全關閉idle

我目前是用/s0,完全關閉idle,
不知道網路上大家都設多少...
是照suneku說的6~15分嗎???

因為我買了HITACHI 2TB硬碟,目前是將這兩顆WD硬碟拆下,打算當做定期備份的"離線硬碟"...

网友:
IDIE???讀寫頭的歸位次數????
這次數會影響硬碟的自毀保護設定???
一但達到設定的次數硬碟就會異常????
是這樣嗎????

网友:
現在才看到這個資訊,如果只是資料碟也需要去更改設定嗎?

网友(2011-03-09):
買硬碟真是要看運氣阿~~
要升級硬碟剛好看到個,真是運氣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次數到就自爆,官方自己說的

以 WD 來講
我手邊有兩顆 GP 版,其它一概買 blue

如果要再添購硬碟,原本想買冷氣牌,但是…竟然被 WD 買了 = =
大家還在看 RMA 會怎樣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是的,次數到就自爆,官方自己說的

以 WD 來講
我手邊有兩顆 GP 版,其它一概買 blue

引用 网友D:

.......好在我都沒在買WD的硬碟.....
不知道其他廠牌有沒有這問題....

网友(2011-04-10):
Seagate硬碟也有這個問題喔(應該說冷氣牌的也有),而且這些01、C1、C7、C8數值(錯誤率)會隨著通電時間而一直不斷上升,之後<自爆>。
PS...這是我修過多台主機,所得的經驗。(但每一批的硬碟狀況不太一樣...這些數值可作為參考指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綠標的好像會有這樣的問題,頻繁的將讀寫頭回到停放區,只為了節能。
如果完全關閉idle的功能,看能不能夠 ...

這是WD綠標系列才會這樣做這樣的設計(硬碟轉速是浮動的 5400~7200轉)
建議直攻藍標或黑標系列...至少就不用太Care這個問題

网友:
剛剛看了  H   500G   跟  S    500G

H有 C1    S沒有C1

网友:
我不太喜歡用節能型的硬碟
在效能上會比較差~ 而且會頓頓的
這是由於進入省電又再次啟動 碟片需要一段時間的加速所以感覺會頓
若可以的話  建議你買藍標的   在節能跟效能上比較均衡

綠標 比較適合用在資料碟,尤其是外接的資料碟,平常只用來存資料 !
藍標跟黑標比較適合系統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