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NX7300GT-TD128E 失敗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31):
這次修這塊,真的拿它沒辦法,之前還先誤判,直接判死刑丟在地上,直到前幾天才發現,拿一塊好的來比對才驚覺似乎是好的。
7300GT的核心對地阻值(從GPU的Vcore量測)只有6歐姆左右。
這塊卡到手的時候,不知道好壞,給它上電跑看看,結果好像是自己粗心,沒有再三確認,因為主機板有內建顯卡,接螢幕時,7300GT這塊沒有輸出,竟然內建顯卡有輸出,接著加上用手摸GPU感覺沒溫度,馬上就判定無供電,先修看看。
量一下GPU Vcore的對地阻值,短路?(這是噩夢的開始)
拆掉電感之後,確認一下是哪邊。
GPU上頭有部分「短路」?有部分沒有。
之後,因為沒用數位電表確認,就這樣,一台指針電表,兩支烙鐵,地毯式搜索,找出「短路」的兇手。
可以看到,整張板,已經完全被我翻光了,只要有「短路」的地方,那些全都被我拆起來檢查。
甚至連GPU上頭的也不放過,想單然爾,自然是無功而返。
就這樣,被我誤判,丟在地上,已經放了好幾天,直到前兩天,又拿出來看了。
這次用數位電表量一下阻值,咦?好像沒有短路,有阻值?拿了一塊可以用的靜音版7300GT,一測,暈了,竟然也是「短路」....只有不到10毆姆的阻值,看來是正常的。
這時候,再度上電測試,哇!一量一下電壓,有Vcore耶!記憶體電壓也有!晶振也有壓差(沒有拍下來),散熱片摸起來溫溫的,很顯然的,GPU有正常運作。
結果接上螢幕一測..........螢幕燈號是綠燈,但是........黑畫面。
但換上用DVI訊號,就有輸出了,這時候也換螢幕測試。
看來好像是類比輸出訊號有問題了,量一下R、G、B的對地阻值(又沒拍到了),垂直、水平掃描的對地阻值,看起來也正常。
還有發現一顆保險絲的有出現阻值,決定用0歐姆電阻代替。
這是原本的7414,用來將DAC轉出來的訊號,弄成標準的VGA TTL準位,垂直、水平掃描訊號。
這是R、G、B訊號的SMD元件。
原本以為7414故障了(其實不難壞),找一顆來換。
換完之後,還是老樣子,D-sub還是一樣,輸出一樣黑畫面。
開始懷疑BIOS的問題,沒想到,竟然發現這麼誇張的事情,偵測出來的子系統廠商辨識ID竟然是unknown,這是被改過的BIOS。
這張卡是微星的,用微星的官方線上更新竟然也偵測不到。
就這樣,步上了,尋找BIOS、刷BIOS的路程了,還包括,拿其他廠商的BIOS來刷,當然,不是黑畫面,就是破圖。
這是刷從原本的BIOS修改之後的,沒有其他問題,自然給刷。
這次換硬刷華碩的,沒有下參數,刷不下去。
參數下錯,沒有空格,也刷不動。
換用windows底下來刷。
還有很帥的,竟然刷出256MB的BIOS,還刷的過喔!

就這樣刷了一天,投降了,但也學會怎樣刷BIOS、超頻顯卡,超好玩的。
也初略判斷出來,DAC部分的電路可能有問題,才會造成類比訊號無法正確讓螢幕顯示。
這是刷到最後的BIOS,降頻,跑3D Mark06,只有一千多分。

後來又覺得效能有點差,拉高一點,這時候用EVEREST去看,竟然跟網路上有人討論的顯卡識別ID一樣,難道真的是微星改的,看來真的是了。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 ... mp;page=1&pp=10

等下想要來超頻,看跑出來的分數又是如何。
就這樣,還是沒修好。

這是這張卡最原始的BIOS,請注意喔!刷顯卡的BIOS有一定的風險存在,若無法自行處理,請慎重。

网友:
顯卡的 組直都很低 ~幾歐 而已~很容易會誤判n_071|

网友:
我也修了一張ASUS 7300GT/256MB PCI-E, 故障情況與s10274chen相同;也查不出原因,只好將就使用DVI轉接頭,怕越搞越糟而罷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7300GT特別容易遇到這問題...
因為我手中也有一張同樣狀況的...
原本都沒發現,因為都直接接DVI...
某次(忘記原因)...就是接我的KVM...怎麼D-SUB沒畫面輸出....
才發現類比輸出有問題...
也是查不出原因...不過我沒那麼勤勞,每個元件都拆下來量...

楼主:
看來好像大家用7300GT都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這塊的核心是80奈米製程的B1版,不知道先前的版本有沒有這樣的問題,G73還有90奈米的舊版本,看來可能真的要統計看看。
死在DAC,就沒有類比輸出了。

网友:
我看 中國主板 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體 ~

版主的回答是
這種故障屬於DAC部分損壞,先加焊GPU試一下吧
該不會 空焊造成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那樣,還在嘗試奮鬥中。
剛剛看了一篇,問題根本一模一樣。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14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