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燒錄機與ASUS A7V-600X 燒錄失敗探討

楼主(2010-08-01):
前些日子因為舊有的光碟片遺失了,而剛好遺失的檔案有備份在硬碟裡面,進而打算重新啟用燒錄機,可是先前的 IDE 燒錄機拆下後裝給老弟使用了,想說現在的燒錄機幾乎都是 S-ATA 介面,而且價格與傳輸速度都不錯,所以就敗了 LG GH22NS50 + IDE 轉 S-ATA 介面卡並裝進 A7V-600X 的主基板上,當興高采烈完成安裝並開啟燒錄軟體燒光碟時,飛盤噩夢就此不斷出現了!當燒出 3 片飛盤的時候,我毅然改用了 DVD+RW 片燒錄,以免飛盤不斷出現的損失,可是燒錄失敗狀況依舊出現。

這時想到 VIA KT 系列晶片組可能不支援 IDE 轉 S-ATA 這樣做,於是忍痛再購入一台 IDE 介面的 PHILIPS SPD2417BD 進行更換,經過換機的動作後,怪事發生了! 燒錄都 OK 正常而且不再出現燒錄失敗的情況,昨天上網用 Google 查詢後發現某些情況真的會發生 S-ATA 光碟機經轉換介面後會有燒錄不穩的情況!至此建議線上各位高手及新手們注意一下,使用舊的主機板有可能出現上述不支援的情形出現,真正的原因我也不明白,不知道線上各位高手及新手們是否有遇到這種事情呢?

网友:
這個IDE 轉 S-ATA 介面卡很重要...  幾乎出問題都是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日子因為舊有的光碟片遺失了,而剛好遺失的檔案有備份在硬碟裡面,進而打算重新啟用燒錄機,可是先前的 IDE 燒錄機拆下後裝給老弟使用了,想說現在的燒錄機幾乎都是 S-ATA 介面,而且價格與傳輸速度都不錯,所以就敗了 ...

轉USB就好了阿......倍速記得要調低.....
轉USB時千萬不要使用外接的小變壓器...
供應電壓會不足...最好拉主機的電源來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 ! 兩位大大不用睡嗎 ? 現在還可以打筆戰 ! 厲害 ~
我是有考慮到用外接USB方式的辦法 , 但受不了 USB 2.0 的龜速折磨 ! 所以異想天開用此方式 , 提高燒錄效率怎知竟然燒了4片飛盤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 ! 兩位大大不用睡嗎 ? 現在還可以打筆戰 ! 厲害 ~
我是有考慮到用外接USB方式的辦法 , 但受不了 USB 2.0 的龜速折磨 ! 所以異想天開用此方式 , 提高燒錄效率怎知竟然燒了4片飛盤 ! ...

大哥,2.0是龜速n_064|
那粗工現在的電腦有幾台還是p3,usb1.0的那叫............

网友:
我記得IDE轉SATA的控制晶片有好幾家,如J_MICRO及MARVELL等等,且各有其長。
HELLSINH大會燒失敗,小弟我有幾個CHECK POINT供大大參考:
1,SATA的線是否過長而影響信號品質?
2,SATA DEVICE的電源是否穩定?
3,IDE轉SATA的控制晶片對LG GH22NS50 相容性?

网友:
如果是板子是usb2.0的,用sata轉usb的快捷線就可以了,
在下用這樣的方式燒錄,都沒什麼問題,價格約在400~600都有
太便宜的就不要買了,怕會害了你。
我燒錄速度都選擇4倍,也比較不會掛片。

网友:
這板子不是有sata
為何還要用轉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2.0是龜速n_064|
那粗工現在的電腦有幾台還是p3,usb1.0的那叫............

龜速

网友:
燒錄的時候,除了速度,緩衝真的也蠻重要的。
LG的燒錄器..........我已經心寒了!..........買來也只燒那麼一次,收起來都沒用,等到要用的時候......毀了!我的9張小紅就這樣憑空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cd2dvd 您好 !
關於 A7V-600X 板上的 兩組 S-ATA序列埠, 華碩官方網站資料有提到主要是用來做硬碟 RAID , 而且它的設定很麻煩 !  雖然號稱可支援設定 S-ATA 硬碟開機 , 但必須確定好硬碟是設定為 S-ATA-(1) 的模式 , [[ S-ATA-(2) 必須做 I/O 降速設定 , 也就是把 5;6 Pin 用短路片給它接上才行 ]] , 另外主板也要更新 BIOS 及安裝 VIA VT6420 (VT8237) SATA磁碟陣列驅動程式2.20D版 WHQL , 此次安裝 S-ATA 燒錄機也曾想過運用板上那兩組 S-ATA序列埠 , 但翻遍任何資料都沒人這樣玩 , 所以也就放棄此等複雜的安裝設定方式了。

另外此次有關 << 設定 S-ATA 硬碟開機 >>  的文章必須感謝 MyChat 數位男女 論壇 的 tomasliu  (兄) 辛苦發文與解說  , 下次大家有遇到類似情形 , 相信應該可以輕鬆應對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近我也很少用到燒錄機了 , 自從 1TB 硬碟跌破 3000 大洋後 , 我幾乎檔案都用 iTank-i320 進行備份儲存 , 以前的狂燒百片的歲月 , 讓人看到光碟布丁桶就一陣頭皮發麻 !

网友:
原來是這樣
小弟用a7v880 也是用sata dvd沒有這問題
^^

不過現在真的很少燒了,hd真的是便宜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