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自動關機問題???

楼主(2010-08-01):
各位大大好
請教電腦自動關機的問題,板上也有很多討論的話題,不過都試過了....
google爬文過了
還是無法解決

現在問題是
電腦(NB)會自動關機
當然也經過一些測試
1.懷疑是HDD問題  使用HDD regenerator掃過 ,Fdisk 也掃過,並無壞軌。掃了一個晚上並無出現自動關機現象
2.懷疑DRAM問題  使用MEMTEST86 掃一個晚上,完全正常...(也無出現自動關機現象)
3.懷疑CPU過熱,拆開後蓋板,測試時,以手觸摸,都不會有燙手感
4.懷疑系統問題  重灌(在這期間,會一直出現自動關機,試過N次後,終於安裝完成)
5.懷疑POWER問題  換一條相同規格的adapter,將電池拔下,直接供電,(DOS底下不會自動關機,WIN系統下會)
6.懷疑病毒問題  當然,重灌之前已經低階格式化,想掃毒,可是無法掃完整就關機了.....

最後一個方法,送原廠
原廠不到一天,就跟我說是主機板問題,我就問他說,大概是哪個地方有問題,他居然回答說,主機板是一整個模組,所以要換掉..............(實在是有夠不負責的)
這樣的回答,讓我不敢讓他換,因為如果不是主機板的問題哩??是CPU怎辦??或者顯示晶片???

現在就以我自己測試的結果來看
只有進WIN時,才會自動關機,當然這不是新電腦,也已使用將近3年,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電源好像不是問題,DRAM,HDD都測試過

是否還有些IDEA可以提供,讓我再去做測試~~

謝謝各位!!

网友:
有可能是主機板的部分原件有問題又或者是IO有問題也有可能是南北橋晶片有問題
CPU座有虛焊?南北橋晶片有虛焊?沒看到東西只能用猜測的因為你這樣描述太籠統了

网友:
自動斷電主要有3大
1.電源模組部分
2.主機板某零件可能接觸不良
3.CPU過熱
其他部分不太可能問題
筆記型大部分保固內就讓他換吧!都是換新的~~HP保固內送過幾台服務都換新
最好其他的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一個方法,送原廠原廠不到一天,就跟我說是主機板問題,我就問他說,大概是哪個地方有問題,他居然回答說,主機板是一整個模組,所以要換掉..............(實在是有夠不負責的)這樣的回答,讓我不敢讓他換,因為如果不是主機板的問題哩??是CPU怎辦??或者顯示晶片???

你這樣問原廠客服人員沒人會知道的,因為他只知道你的問題換板子就會好。
要知道壞哪裡他還是要送回公司維修才知道,而知道問題的也只有維修人員!!
因為他維修完後那片就會變成良品有更換給下一位客戶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不到一天,就跟我說是主機板問題,我就問他說,大概是哪個地方有問題,他居然回答說,主機板是一整個模組,所以要換掉..............(實在是有夠不負責的)
這樣的回答,讓我不敢讓他換,因為如果不是主機板的問題哩??是CPU怎辦??或者顯示晶片???

客服人員不是技術人員。
要是什麼都會的話,他幹嘛坐在那裡接電話??

對了,換的人也不會是他。他只是把東西拿進去而已。

网友:
我是認為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但是 是那個部份出問題呢???我覺的電容應該要仔細檢查,可能你沒看到有爆容的現象,但不一定是好的,建議從這個方向去測試看看,能換的話就都全部換新比較保險

网友:
請問開版的[NB][自動關機]麻煩在描述清楚
[自動關機]跟[自動斷電]意義不一樣
如果是進WINDOWS後才會[自動斷電]
應該是帶顯示的北橋或獨顯晶片有空焊
進圖形畫面是比DOS下純文字時耗電大很多...明顯電流推力不足啟動保護
NB機種型號.規格麻煩帶一下....

网友:
說實在的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的都在工廠裡
不會座在那接電話
以老闆的角度,不會高薪請一位工程師來做客服接電話的工作而已
以客服的角度,更換備品是最快的服務,真正的維修回到工廠在去慢慢的修
以工程師的角度,若要維修又要接客服電話,那啥事也做不成,整天光接電話就夠了,這種企業也不需呆下去了
有本事接您的維修又能回答細部問題的,那大多是自己出來開的 或是工作室(因為案子沒大廠多,一年接的維修量搞不好沒原廠一天的多)

网友:
1.進win多久會自動關機
2.自動關機馬上重開可以啟動嗎?
3.溫度請用監測軟體測試&要跑程式

网友:
考慮下開關按鍵是否不良,在臺機上曾經被其困擾了好久。

楼主:
首先先謝謝各位的答覆
先把型號與規格檢略說明如下:
SONY VAIO CR VGN-CR356
CPU:Intel Core 2 Duo T8100 / 2.1GHz
Chipset:Intel PM965
Graphic:ATI Radeon x2300 / 128MB
HDD:250GB SATA 5400rpm
==========================
有可能是主機板的部分原件有問題又或者是IO有問題也有可能是南北橋晶片有問題
CPU座有虛焊?南北橋晶片有虛焊?沒看到東西只能用猜測的因為你這樣描述太籠統了
我也覺得是某幾個元件有問題,只是我現在沒有實驗室,很難有任何進展,至於虛焊,我連熱風槍都沒有,很難勒
不過很謝謝你提出的疑問,謝謝!! 我來找個實驗室,自己搞搞看~~

==========================
zero3399ya
自動斷電主要有3大
1.電源模組部分
2.主機板某零件可能接觸不良
3.CPU過熱
其他部分不太可能問題
筆記型大部分保固內就讓他換吧!都是換新的~~HP保固內送過幾台服務都換新
最好其他的我不知道
1.電源部分,我覺得有可能,不過懷疑的是,在DOS底下測兩個程式共兩天都不會自動關機ㄟ
2.這就是我現在的苦阿!!
3.CPU過熱,拆開後,用手觸碰,都不會感覺燙手,風扇也有轉...
sony過保了,現在開價一片主機板12000,會Y拍查,一整台二手才16000...唉~~
謝謝你的熱心回答

==========================
阿水
你這樣問原廠客服人員沒人會知道的,因為他只知道你的問題換板子就會好。
要知道壞哪裡他還是要送回公司維修才知道,而知道問題的也只有維修人員!!
因為他維修完後那片就會變成良品有更換給下一位客戶囉~~~
你說的沒錯,我們以前也是這樣做的,哈哈哈,不過我們可是會出報告給客戶的哩~~謝啦~~
==========================
draculaxx
客服人員不是技術人員。
要是什麼都會的話,他幹嘛坐在那裡接電話??

對了,換的人也不會是他。他只是把東西拿進去而已。
沒錯!!回答的感覺,就是支支烏烏的....唉~  謝了
==========================
changpun
我是認為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但是 是那個部份出問題呢???我覺的電容應該要仔細檢查,可能你沒看到有爆容的現象,但不一定是好的,建議從這個方向去測試看看,能換的話就都全部換新比較保險
好!!等電腦從SONY回來後,我在自行好好檢查一番,謝謝~~
==========================
october2
請問開版的[NB][自動關機]麻煩在描述清楚
[自動關機]跟[自動斷電]意義不一樣
如果是進WINDOWS後才會[自動斷電]
應該是帶顯示的北橋或獨顯晶片有空焊
進圖形畫面是比DOS下純文字時耗電大很多...明顯電流推力不足啟動保護
NB機種型號.規格麻煩帶一下....
這樣說來是自動斷電,我也在想是不是顯卡問題,不過我上網想找此主機版的電路圖,想當然沒找到,看看是哪裡電壓不夠,不過若是空焊,會在使用兩年後才開始發作嗎??若是虛焊,這更慘,可能要重焊
==========================
carl11124
說實在的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的都在工廠裡
不會座在那接電話
以老闆的角度,不會高薪請一位工程師來做客服接電話的工作而已
以客服的角度,更換備品是最快的服務,真正的維修回到工廠在去慢慢的修
以工程師的角度,若要維修又要接客服電話,那啥事也做不成,整天光接電話就夠了,這種企業也不需呆下去了
有本事接您的維修又能回答細部問題的,那大多是自己出來開的 或是工作室(因為案子沒大廠多,一年接的維修量搞不好沒原廠一天的多)
是阿!!這樣說沒錯~~直接換主機板,是對客戶最快的方法,這我了~~所以現在我只好上網去找工作室,看看有沒人可以查查看摟!!謝謝你
==========================
p2p99639963
1.進win多久會自動關機
2.自動關機馬上重開可以啟動嗎?
3.溫度請用監測軟體測試&要跑程式
1.進多久時間不一定,因為有時20分鐘,有時還跑不到開機畫面,而且不是重新開機喔,它是自動斷電
2.可以重新啟動,不過進到WIN後,就要等自動斷電了,一定都會,只是時間長短
3.OK!我來用程式看一下當時關機前溫度跑多少!
謝謝!!

==========================
lalalawowowo
考慮下開關按鍵是否不良,在臺機上曾經被其困擾了好久。
你好!!我會試著檢查的,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時用XPE測就不一定準了,硬體小瑕疵大問題有時很難抓,感覺CPU腳座虛悍可能性極高或者CPU內裂,
我遇過一顆CPU就是這樣,有時正常跑30度有時發瘋就跑130度此時如果主機板有設保護就會自動斷電.
如把主機板內部的溫度保護關閉右能正常使用一些時間不過最後狀況就是畫面死當
最不可能壞的CPU最近兩年 AMD X2 5000已經換過3顆,換成2代的AMD溫度低比較好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對阿 電子產品都這樣,DEBUG真累人,謝謝你,我也會朝這方向去看看~~
多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CPU本身的問題。
而是某批AM2的socket模具有公差問題,導致射出機製造出來就是有問題的零組件。
使用該批socket的主機板,若使用那批雙核的CPU,會有溫度爆走的問題出現。

楼主:
電腦拿回來了
在XPE下老測試程式,完全不會自動關機,可是只要一進win7,不到5分鐘就.....
這樣來說,是因為WINDOW系統的關係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OS也有關係。
之前有遇過一次案子(有PO過文章),OS中毒,導致系統會不斷自動重新開機,非常的規律,都進到系統之後,才剛到桌面,馬上自己重開了,經過不斷測試,終於找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不固定的自動斷電ㄟ
昨天測試,發現如果吹電扇+冷氣,就都不會自動關機(WIN7系統)
CPU跟北橋都換了散熱膏,好像沒啥用.....
今天會換散熱貼片跟風扇,看看會不會比較好....

真希望只是過熱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麼大概是過熱的問題,筆電要處理散熱的問題,比較不容易。
注意看看CPU的散熱風扇有無工作。

网友:
用這套HWMonitor
看一下cpu溫度吧
待機跟執行防軟體瞬間變化應該就能看的出來
cpu散熱差會依下飆2-30度左右

网友:
啊咧...
突然想到過去我處理過的一台電腦...
開機正常,一進Windows就關機...一模一樣的狀況....
先檢查一個地方試試看....
進BIOS....檢查一下CPU溫度設定多少度關機....
我遇到的狀況是主板上的電池沒電了,用戶習慣性關機後又將排插也一起關掉...
加上電腦一星期用不到3小時,導致BIOS一直消耗電池電力維持記憶,
電池沒電,一開機就是出場預設値....CPU溫度50度關機....
隨便跑跑CPU溫度一下子就超過50度了....
試試看朝這方向檢查吧....

网友:
他的是筆電...可能沒這個選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不固定的自動斷電ㄟ
昨天測試,發現如果吹電扇+冷氣,就都不會自動關機(WIN7系統)
CPU跟北橋都換了散熱膏,好像沒啥用.....
今天會換散熱貼片跟風扇,看看會不會比較好....

真希望只是過熱問題..... ...

曾經在網路上見過在amd cpu和cpu腳座之間墊一個不導電的東西,
幫助cpu散熱,cpu問題就解決了.
那篇文章找不到了

网友:
core2duo溫控應該還行。 覺得有可能是顯卡過熱。。

网友:
自動斷電,應該是與供電區塊或電腦病毒有關吧,

其他硬體及OS應該是會當機的機率比較高!!!

(這是個人淺見!!!)

网友(2010-09-02):
會不正常關機 有幾種方式...
POWER SWICH 開關故障... 不正常有時後會自己短路然後按住幾秒自己關閉(可能性不高)
OS系統有問題或者驅動不相容衝突等等...(因為你跑XPE正常! W7會當機...比較有可能 安裝個XP系統跑跑看)
硬體過熱電子元件不穩定...
像是這種測試起來都正常的電腦...可是卻又不穩定 又不確定是哪個東西有問題
可以交叉測試
或者一樣一樣零件慢慢拿到別的平台上面去測試!
我知道很麻煩不過這是必須的...
故障一定有原因! 只是沒有花時間去找... 大家都懂得
電子維修有時候很詭異 修好了卻壞了 修不好 卻好了XD~
有些板子要找問題出來搞不好好幾天都查不到... 有些用不著幾分鐘就可以修好了...
維修需要一點運氣阿=..=' 完修率真的很重要... 要看東西的狀況...

网友:
大家一直討論都在主板部分,筆電要量澈主板要拆好一陣子,應該從變壓器及記憶體先找到良品交叉測試後,柴知道問題在不在主板,你的問題出在記憶體不良很有可能,我個人建議先更換記憶體看看用軟體跑不準.

网友:
先換新品電源供應器試試~

网友:
ATI Radeon x2300 的問題?

网友:
你的記憶體 是不是2支以上 或單 雙 面各1支
且2支記憶體 型號不同 顆粒不同..
參考看看

网友G:
我告訴你另一種可能自動關機的案例!

我告訴你另一種可能自動關機的案例,之前我有一台電腦,那時我常玩電腦遊戲,我老婆看我天天玩,就非常的火了,第一次用查理玩潑,還好沒有燒掉很多東西,換掉晶振就修好了,第二次就很慘了,拿鐵鎚全部敲掉,主板被敲爛了,power剛買沒多久而已,也被摔的西巴爛,但實在很捨不得剛買沒多久的power,拿來試用,耶可以用,只是外觀看起來爛爛的,後來又去回收廠買了幾片主板回來,後來又組成了一台電腦(power用原來被摔的),但組好的時候,用了幾天下來也後正常,但是沒多久奇怪的現象就出現了,用了幾個小時之後就重開機了,重開沒多久又重開了,查也不是主板的問題,就懷疑起我的power,結果沒錯就是power,原來power的pcb板的銅鉑線路裂開了,後來我就用0.5的線去代替了,好像用了2、3條的線去替換,後來就再也沒重開機的情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告訴你另一種可能自動關機的案例,之前我有一台電腦,那時我常玩電腦遊戲,我老婆看我天天玩,就非常的火了,第一次用查理玩潑,還好沒有燒掉很多東西,換掉晶振就修好了,第二次就很慘了,拿鐵鎚全部敲掉,主板被敲爛了,power剛買沒多 ...

玩電腦不玩老婆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