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設計不同的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0-08-0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咦....這樣的話...進入系統後插上外接硬碟之類的就....保護了?
我的"移動城堡"外接盒有一條電源線可以接主機電源4pin當成電源輸入啊...
用在這邊就死定了

話說回來...您不是要去訂婚了,怎還在這邊.....

网友:
這顆電源在負載有大變化時會停止輸出阿,某些高耗電的顯卡可能會有問題~~

不過會買高耗電顯卡的人,應該也不會用這砲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這樣的話...進入系統後插上外接硬碟之類的就....保護了?
我的"移動城堡"外接盒有一條電源線可以接主機電源4pin當成電源輸入啊...
用在這邊就死定了

話說回來...您不是要去訂婚了,怎還在這邊..... ...

變化太大才會~~~~~~~

我~~~明天才有去阿~~~~
今天還要忙一整天...

网友:
其實是因為電源測試板燈泡只使用12V,3.3V/5V輸出空載,若是在啟動後才接上12V負載,12V負載一次加重下會因為3.3V/5V空載而使該兩路有超壓現象,所以電源會跳保護,若是啟動前接上或是3.3V/5V也接上負載較不易遇到這狀況。
PG是用來指示各路電壓輸出狀況,當輸出狀況都正常時會將其高位,通知主機板開始POST,而電源的輸出總功率限制,則是由一次側OLP/OPP來控制。
另外此款台達的二次側電容普遍有容值低下問題,這也容易造成空載正常,輸出有負載時會有異常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C:

順興大,雖然這是軟的,但接負載後的怪現象,
還真是一時叫人想不透,尤其是....新「昏」婚的人..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難怪會保護,感謝狼大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