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hance ATX-0135G 有5VSB 會斷電

楼主(2010-08-01):
手上有一顆Enhance ATX-0135G
原本在主機裡時是開不起來 開關按了就又關掉

有時 一插電待機時會有高頻聲
有5VSB  PS-ON約2.4V  PW-OK為0

只要短路PS-ON開機 高頻聲就幾乎沒有了
而且可以運轉

目測有三顆電容凸起,我就把他換了,
只是其中兩顆是470uF 10V 我找不到 只好用16V代替 不知道可不可以?

換了之後 待機就沒有高頻聲了
5VSB PS-ON PW-OK也都正常
短路開機後
PW-OK約4.3V

但是卻開沒幾秒又斷電了  沒成功過
測開機的+5V  只有4.2V
+12V有13.3V左右
這樣應該不正常吧?

這是大概配置圖

這是換掉後的電容
分別為2200uF 6.3V  及 兩個470uF 16V

順便附另一邊的圖

我這樣做有錯誤的地方嗎?
還是我需要再做什麼事?
第一次拆= =
也爬一些新手文章了QQ
麻煩各位指導 謝謝

网友:
請先參考站內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网友:
那個電容~
有凸起一定有問題~
沒凸起未必沒有問題~
會再斷電應該就是進入保護機制去了~
我想應該還有電容快掛了吧~
這是運氣好的情況....@@

网友(2011-03-07):
我手邊也有一顆,一樣的問題而且電路板背面都是貼片元件~難搞,12V電壓過高保護,想換掉所有的小電容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