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CD-C411音響維修(偶只會修軟的)

楼主(2010-08-01):
朋友在新屋銷售中心的CD不會播放
CD故障情形:會顯示第一條曲目就停了,判斷還有救

拆開後雷射頭蒙上一層灰
擦乾淨就會播放了
既然拆了,調一下可變電阻,增加功率,減少挑片狀況
缺口用指甲摳就可以調整
往上調CD不播放
往下調,意思ㄧ下,1/6圈好了
放CD,OK

遙控器電池流湯,只有訂書機可用,拆的跟狗啃的一樣,拆開擦乾淨電池接點,遙控器也OK了

网友:
雷大.我也是耶.搖控器超難開.家裡電視搖控器也跟你一樣.但我有用火烤一下在放平面給他壓平.才不會利利的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回覆n_148|

回复 网友B:
現場找不到能用的拆殼工具,最後只找到訂書機,用拆訂書針那片三角鐵拆
好像把卡筍拆崩了一兩處,不過裝回去還卡得住
Dave大是拆完後火烤嗎?
這激發偶思考,下次若有機會,拆前烤一下
溫度不要太高,其內的零件要承受得住
均勻些,譬如稍微有溫度的烤箱
理論上塑膠受熱比較不僵硬,比較不容易崩掉

网友:
ㄟ雷大這方法不錯喔.下次我也來試試n_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