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電)洗衣機旁國際星光3開+2插接線圖

楼主(2010-08-02):
http://photo.xuite.net/supra.gt

這個開關就是只控制三個電燈,現在只要控制兩個而已.
如照片裡面的,又是把水跟火線接反了,於是我把底下那個插座整個180度調頭,現在水火線接對了.

白色線上面有黏黑色膠帶的是水線,旁邊有一條看起來像橘色的線不知道是什麼線.是地線嗎?

至於紅色那條是火線.

我用三用電表量時,紅跟白黑那條電壓是110V左右,但是紅跟橘那條電壓就一直幾十V左右亂跳了.
現在還有那邊是接錯的嗎?

還有牆壁裡面的是塑膠暗盒,右邊兩個鎖點已經斷裂了,那麼一定要重敲+白鐵暗盒+水泥重黏嗎?謝謝!

网友A:
大大您這麼問真的考倒粗工了!
原來的舊開關插座配置沒有拍圖嗎?
沒有人知道您那幾條線路是怎麼分配的,每條色線的作用為何!
所以,這帖能回答的不多!
塑膠box的螺絲孔崩裂最好換新的,但是不容易換喔!
不換的話,用電鑽鑽個洞打塑膠塞之後鎖螺絲也行,但是不容易對準!
3開,基本就要有三條控制線
2插,就2條線囉(火水兩線)
總共至少要有五條出線!
那條要橘不橘要紅不紅的線跟哪條線一起通往哪裡ㄚ?
建議你正面拍一張box內部清楚的線路.
粗工仔細看了一下,box應該有三支線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這麼問真的考倒粗工了!
原來的舊開關插座配置沒有拍圖嗎?
沒有人知道您那幾條線路是怎麼分配的,每條色線的作用為何!
所以,這帖能回答的不多!
塑膠box的螺絲孔崩裂最好換新的,但是不容易換喔!
不換的話,用電鑽 ...

這個開關就是只控制三個電燈,現在只要控制兩個而已.

网友:
這種東西不能用猜的,萬一誤判會害你放煙火!
把box內的線路拍清楚貼過來吧,每條線屬於哪支線管都要清楚!
來去賣鹹酥雞了.........

网友:
您有電表嗎.如有的話把電表轉到AC檔.一條接白色有包膠帶的.一邊接旁邊的鐵窗或水泥牆壁.看有沒有電.如有電那就是火線.看您的box好像是塑膠.不然可一邊接鐵盒看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好: (粗公大大安 )
1:原有2插3切嗎?
舊線路應為1火 1中 3控制(單切)(5條)
若為2插3切 1火1中 2控制(4條)有1阻燈俱並接,按下開關亮2盞燈
2:這為末端點,未確認線路,請至上源(天花板)引點,燈座BOX   查線
燈俱中性線都接在上面,控制線引至牆壁BOX
  牆壁BOX那條中性線是預留增加插座用
您陳述不清楚很難幫您,未確認請做查線動作
3:查線:
色線判別:天花板引點BOX判別色線,這個燈座接點控制線顏色,可推論牆壁BOX這條控制線
電錶(歐姆檔X1)確認:先斷電(將此回路開關斷電) 燈座接點控制線和中性線暫時並接,至牆壁
BOX量中性線和哪 條短路其他線都開路,即為控制線,電錶未移除,至上方移開線路,此時電表
斷路(雙確認)
  其他查線方法亦同(將此回路開關斷電),若嫌爬上爬下太累,可接1條跳線引下測試
4:您將插座和開關跳線接錯,當然短路,單切開關只接1條跳線至插座的(火線)處
  單切開關另1點接控制線(粗工大大畫了圖給您看)
5:橘色那條有漏電現象(請問天花板會滴水嗎?)
   有可能BOX進水潮濕,或是屋外管路流進來BOX
  若為雙切開關設計線路(可能早期流氓接法少1條線)
  6:奇怪火線(牆壁BOX共4條線)  對單1條中性線為AC110V(這兩條)
  另外兩條應為控制線, 火線對控制線應無電壓?
  您更換時沒畫圖標示?依原配置接上即可
7:看現況這樣您只能做查線動作(請會的朋友幫忙)要不花錢請師傅來做
8:牆壁裡面的是塑膠暗盒,右邊兩個鎖點已經斷裂(如粗工大大所述)
您可利用裝潢作法(自作面板上漆)面板兩孔引點至牆面,電鑽鑽洞於左右兩側打塑膠塞之後
鎖螺絲
9:   DIY固然省錢,不過台端無基礎冒然施做,真危險要小心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租公大大安 )
1:原有2插3切嗎?
舊線路應為1火 1中 3控制(單切)(5條)
若為2插3切 1火1中 2控制(4條)有1阻燈俱並接,按下開關亮2盞燈
2:這為末端點,未確認線路,請至上源(天花板)引點,燈座BOX    ...

大槌欽大安安.
開帖大大又沒回應,不知情況如何n_067|
上帝保佑,阿彌陀佛......阿門.......

网友:
要裝鐵合???可不好裝阿~~~一定要把牆壁打掉一部分才裝的進去...
裝好之後~~還要用水泥封~~~等乾了也要2天的時間....
前幾天換開關我家也是這種塑膠的~~我把它整各打碎....
用木頭~~把高度量的剛剛好....裁下之後用鐵鎚打進去...
作成開關外殼的螺絲固定用....方便又簡單...鎖上去還很緊..
不過~~要注意~~~不要押到開關...距離要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槌欽大安安.
開帖大大又沒回應,不知情況如何n_067|
上帝保佑,阿彌陀佛......阿門.......

這個粗工兄想必很會搞笑,才幾天沒來又說我.....

還阿門+拿香拜呢! 不知道是那一國的宗教?

我有保意外險+壽險,大概保到國內一台總代理全新Ferrari F430的額度啦.
我家還有乾粉滅火器,倒是你們這些修理大師都保意外險了沒?
家裡跟車上有沒有滅火器?

最近在Mobile01忙那新主題裡的文章,搞水電真的搞的有點累!
再加上我那新式插座改裝法被我爸罵了,這樣是能看嗎?
請問25年的小小平房是要多漂亮啦!我那房間挑高2米,只有3坪2不知道是誰的傑作哦?
算了,比起老家的三合院會漏水+不知道幾百年前的配電箱好啦!有的住還嫌哦?

http://photo.xuite.net/supra.gt
非正統做法-插座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粗公大大安 )
1:原有2插3切嗎?
舊線路應為1火 1中 3控制(單切)(5條)
若為2插3切 1火1中 2控制(4條)有1阻燈俱並接,按下開關亮2盞燈
2:這為末端點,未確認線路,請至上源(天花板)引點,燈座BOX    ...

感謝詳細的分析,小弟正想著解決之道.

目前不敢再亂動,以免滿天星.

上週真的嚇到我了,耳朵還會耳鳴.....

好久沒打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