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 零件掉落求助

楼主(2010-08-02):
這台因為泡過水,導致播放音樂的控制鈕失效,發現按鍵共通腳連接的一個零件離家出走了...請問諸位大大,出走的那個零件是什麼?SMT的零件沒買過,可否順便教一下如何去得到這零件...麻煩你們了~謝謝

网友:
一般標準的PCB,都會標示元件,例如Rxxx,Cxxx,Lxxx等等...

但是如果像MP4等較小空間,那就只能參考電路板上的標示了...

從你的圖中可以判斷,電阻的接點以長方形標示.因此它是電阻的....

阻值的話如能查到IC接腳或線路圖可以查看!

如都沒有可以先參考左邊那個電阻!!

像這種SMD的電阻拆舊或廢板即可,要使用前也要量一下是否為良品再上!!

楼主:
感謝  europe-chang 的精闢解說,但是我的問題較多...拍謝...再麻煩一下...

這是主要電路板

上面那顆小IC應該是 SP3767HN 低功耗立体声收音机电路

至於 ak2025 這顆電路圖應該是 這個
查電路圖找到

請問100k的電阻,上面標示的數字是?拍謝...我只會看電阻的色碼...

MP4的零件顆粒真小...上面的字...真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 x 10[sup]3[/sup]   所以上頭標示的,為104。

楼主:
謝謝 s10274chen 的回覆^^
現在棘手的就是要找得到有那麼小顆的電阻了...還有就是焊上去的功力...沒把握...零件真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只要使用 30W 特尖烙鐵 + 防靜電夾子固定就可以焊上去了 ! 另外 SMD 零件有分0402/0603/0805/1206/1210/2010/YC164 規格 , 一般通常是 0402 較常見 , 照片中的應該是 0402 的規格 。

网友:
如果空間許可的話
我會採一般電阻焊上
因為零件較易取得

网友:
100k 我這裡有...
0402常常在焊...
有時候調matching...
有時候調loop filter...
常常一調就是一整天...
有需要的話...我在台北...

楼主:
謝謝 HELLSING 的教導~請問防靜電夾子是?

回 landskip :謝謝您的提醒~電池放回去的話空間還夠,可能會找1/8W的碳阻焊接上

謝謝 Bartolomeo ! 我在高雄...離好遠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謂 : 防靜電碳纖維鑷子它長相如下圖
Pro'sKit 防靜電碳纖維鑷子(特尖)
(圖片來源)Pro'sKit & 台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
不是很建議用DIP元件...
這麼大一顆...焊好後...如果一個不小心回到...
可能連銅箔都拉起來...
除非可以找到貫孔旁的焊點...
會比較堅固一些...

找不到0402...用0603...0805也還ok...
或找不到100k...
用兩個或三個並聯...湊出100k也行...
最近電容常常是蓋兩三層樓...
還0402與0603混搭勒...

防靜電碳纖維鑷子...踴佳賀...
我是用全金屬的啦...
套一句同事常說的一句...
防靜電最好的方式就是腳踏實地...
這時他的動作是把鞋襪脫了...單腳踩在地上...
之後才開始動作...
不過...前題是不能是有地毯的地板...

有用過咖蹦的釣竿...
倒是還沒用過咖蹦的鑷子...
好奇問一下...
如果碰到烙鐵頭...
咖蹦是不是也會焦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使用 30W 特尖烙鐵 + 防靜電夾子固定就可以焊上去了 ! 另外 SMD 零件有分0402/0603/0805/1206/1210/2010/YC164 規格 , 一般通常是 0402 較常見 , 照片中的應該是 0402 的規格 。 ...

支持一下^-^
祝您 修復成功。。。咱最近在【數位相機】也看到類似尺寸的【SMD】的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