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5ld2-vm一開機有畫面但過不了15秒畫面會不見

楼主(2010-08-02):
華碩p5ld2-vm一開機有畫面但過不了15秒畫面會不見

网友:
安安 請問劃面不見了,電腦是關機了還是持續運轉著,是每一次都這樣子嗎還是只有這一次,請詳細說明另外故障原因,這樣子大家才好幫你解答

网友:
描述得很籠統...妳先統檢查螢幕是否有問題看是否有故障..檢察顯卡是否有故障@@
就是換一台螢幕看看是不是還會畫面消失不會的話就是螢幕有故障換一片顯示卡看畫面消失問題是否依舊畫面會消失~會的話就是顯卡有故障

楼主:
它沒有關機,華碩主畫面有出來,但一進bios或作業系統就會整個跳開無畫面
螢幕與顯示卡都是好的

网友:
你有打開機箱看嗎??若沒有,建議你打開看看.應該是有電容爆掉了,有的話換就可以了,建議全換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進bios或作業系統,PCR已過,主板應該沒問題。有沒有考慮換個PSU或顯卡作交叉試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剛換POWER測看看是否因為電源供應不足造成 低
PS 主機板報電容也會這樣喔

网友:
CPU調一下
可能跑到超頻去了

网友:
嘗試不接任何硬碟、光碟機,反正不進OS,直接開機,擺著,也不進BIOS,看看是否還會有同樣故障點。

楼主:
解決了!!是power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解決了就是好事。

网友:
如果发现是power 不良 引起的 。可以采用进bios  查看PC状态 看他们的 电压值  以及温度值。     电压值  比如+12V
低于11.8V 可以把电源给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