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L1714 顏色異常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03):
一部ACER AL1714(奇美代工),故障原因為顏色異常無法調整

下圖可見顯示畫面整個偏亮且偏紅,OSD選單顏色則正常,載入預設值故障依舊

此原因通常是AD上用來記憶設定的Serial EEPROM出了問題,找到AD上MCU下方的ATMEL 27C16 SERIAL EEPROM(紅框)

更換後重新啟動電源,畫面恢復正常,亮度對比顏色等設定也可以調整了

网友:
我頭香~~感謝狼大的教學照片也拍得很清楚~看來也跟妳多學學了
狼大不知道該怎麼去用三用電表量這些片晶片組和晶體有無短路
或是怎麼量她的電壓和阻值這些..我到現在還是不會使用= =

网友:
感謝狼大圖文精彩的講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狼(大) 您好 !  感謝您發文傳授 !
想請問您 , 這台 L1714 的 ATMEL 27C16 SERIAL EEPROM 更換前是否要重新燒錄資料再焊上A/D 板 ? 還是直接焊上A/D 板就可以了 ? 先感謝您撥空回覆 !

网友:
感謝高捷之狼...啊!打錯!是高雄之狼大的分享. 看完實例好像又上了寶貴的一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 27C16 SERIAL EEPROM 更換前是否要重新燒錄資料再焊上A/D 板 ? 還是直接焊上A/D 板就可以了?

直接找容量相同的換上就可以了~

网友:
感謝狼大的圖文實例丫!

我也要來玩看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找容量相同的換上就可以了~

需要刷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刷新嗎

直接開機,載入一次預設值就好。

网友:
這算是特殊案例了~~~~很少遇到那一顆EEPROM會掛的...

楼主:
之前有一位版友在液晶討論區分享過一篇奇美的維修問題文,最後說送修後這顆EEPROM有被動過,所以把目光放在這。

网友:
狼大真強......又讓小弟學的了一種經驗

网友:
請問狼大.......螢幕上是你的身材嗎?

楼主:
是桌布~

(當然能變成這樣是最好的啦~ )

网友:
多謝狼大熱情分享,看狼大的文章,非常清楚,收下了!

网友(2011-01-09):
為什麼我換了24C16,畫面還是與ACER1714故障一樣

楼主:
1.換上的EEPROM異常
2.MCU載入EEPROM的預設值異常
3.電路異常

PS:OSD顏色正常嗎?

网友:
看狼大的帖子真是受益無窮ㄚ!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17xx ,顏色偏白,不知和24c16是否也有關呢?

楼主:
可以嘗試檢查或更換看看

网友:
這問題我也遇過一台
偏黃~~找一顆新的24C16換上去開機就好了
沒有調整設定
先換一顆新的試看看吧(要換新的喔)

网友:
非常感謝狼大熱情分享及指導!
小弟爬文不夠多...原以為24C16需透過燒錄才可以^^"
不然扯到燒錄的部分我就要昏倒了!(完全都不會><)

网友:
高手果然是高手,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