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acer al716掛點

楼主(2010-08-03):
我的一台液晶螢幕acer al716 有天因為好像落雷在台電線路上,突然螢幕就不亮(完全無燈號)
打開看保險絲沒斷但是發現編號R813電阻燒了,還有被面和R810相接的U801也爆了,
想請教個位大大能否告知這兩零件的阻值及編號,請問那ic是否有代替品

网友:
u810 的型號剛好在破損的地方,型號還拼湊的出來嗎?

不然看其他大大們有沒有同型的液晶了,可以提供你訊息

楼主:
只看到最後那個字6,其他的都看不到才傷腦筋

网友:
回复 网友A:

U801應該是SG6841電源管理IC

网友:
末碼是6,DAP06的機率蠻高的。

网友:
203D6..............都有6

网友:
酷ㄝ!

C大都買整串的,改天有缺料可向你掉料嗎?
不過!C大的這個IC跟頂樓的,第二排號碼好像不一樣‧。。。。。

网友:
第二排一般是批號,通常是不一樣的

不過看起來的確是比較像203P6

楼主:
請問要到哪裡買?那他為何要在1.4接腳接電阻,在datasheet上看不到電阻值

NCP1203P60 - PWM Current.pdf

209.37 KB, 下載次數: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