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CT-29FQ左右內凹((已修復))

楼主(2010-08-03):
請問各位大大..歌林CT-29FQ左右內凹..((最後變內凹綠色畫面..有頻道撥出聲音..後面機板還多了一ㄍ滋滋叫的聲音))完全看不出影像畫面..想自己維修..請各位提供意見指教..謝謝

2010-08-05目前綠色畫面已解決..左右內凹仍然存在..傷腦筋中~~
2010-08-06在電晶體中有察覺一顆(晶體寫C283)CE腳怎麼量都不會動(數位電表都顯示在1)直接插在電表NPN裡顯示157不知是否正常..找過材料行都沒有此規格..請問各位有代用的可以查嗎>>謝謝!!(以下是網路查到規格資料
型号        2SC283
厂家        日立
结构        NPN
用途        PA
vcbo(V)        50
icdc(A)        0.1
pc1(W)        0.35
pc2(MW)
hfe最大值
频率
外型        12A

网友A:
積分達到10分就能貼圖囉!

偏綠色,先暫時不動刀,看看映像管後面的小機板有沒有接觸不良,也就是拆下來(與映像管分離),再裝上去試試。
畫面內縮,可先檢查有無接觸不良的排線、接座,若想要開始動刀,從補焊著手,找吃錫較少的焊點進行補強的動作。

网友B:
y補正基板電路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積分達到10分就能貼圖囉!

偏綠色,先暫時不動刀,看看映像管後面的小機板有沒有接觸不良,也就是拆下來(與映像管分離),再裝上去試試。
畫面內縮,可先檢查有無接觸不良的排線、接座,若想要開始動刀,從補焊著手,找吃錫較少的焊點進 ...

回大大~~映像管後面的小機板(與映像管分離),再裝上去狀況一樣..補焊中~~謝謝!!
~~補焊後...狀況一樣...真傷腦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y補正基板電路不良...

大大~~您說的電路在哪一區塊~~是不是其他文章所述..影像管拉下的4條線附近區塊~~謝謝!!

楼主:
終於貼上圖片..請問有經驗的大大我該往哪一方向著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終於貼上圖片..請問有經驗的大大我該往哪一方向著手~~

1.先檢查電源濾波是否正常。
2.檢查下圖紅框處,電晶體、電容、電感及銲點。

目前只能如此判斷可能範圍給你參考.........
http://1

网友D:
大散熱片旁小散熱片上面的電晶體編號V432中功率A940還有旁邊的電容編號C441(6.8u/50v),電阻R457,二級體,VD451,VD452,C467順便簡查一下,都在水平晶體附近,祝你修理成功!

网友:
順道一提,這機種很容易空焊,見議要先補焊過,大陸機真的滿爛的,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檢查電源濾波是否正常。
2.檢查下圖紅框處,電晶體、電容、電感及銲點。

目前只能如此判斷可能範圍給你參考.........

~~多謝指導~~朝大大指引..檢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散熱片旁小散熱片上面的電晶體編號V432中功率A940還有旁邊的電容編號C441(6.8u/50v),電阻R457,二級體,VD451,VD452,C467順便簡查一下,都在水平晶體附近,祝你修理成功! ...

阿六大大~~謝謝您...正在努力中...檢修完再給您報告~~

報告大大~~根據您指引V432正常..旁邊C441(6.8u/50V)拆下電容表量出6.48u..電阻457找到快老花了找不到.在二極體VD452上方有一個電阻R467色碼已淡化看不出.拆下來量出電阻值大約在10K歐姆左右我嘗試過並聯一個1K上去左右內縮更嚴重.拆下換20K上去也沒轉好..不知道您可否告知這個電阻正確阻值..
VD451.(標示TRU4DS 350)..VD452.(標示TRU4C 351).拆下均可單向可導通個人暫時判定正常(不知對嗎?).找過電料行老闆是高手他拿2個FR304給我說可以代用並告訴我說這是1000V.3A的...(目前還沒試)...C467測量也正常..
目前還有一個R703也是色碼淡化..測到也大概在9~10K左右(我換過100K狀況依舊沒好..因為看起來色碼好像白白白紅金跟實際測得阻值以為損毀所以換100K..沒改善又換回原本的)
((所有零件均有拆下來測量))..不知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故障原因..請大大有空教導一下~~謝謝!!

网友D:
那可能要進去服務設定了,按遙控器MENU 2357,進去選擇第二頁,按頻道選擇項目,看看有沒wid或pin的項目用音量鍵修正數值,祝你好運!!

网友E:
....在不行~我看應該是偏向線圈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要進去服務設定了,按遙控器MENU 2357,進去選擇第二頁,按頻道選擇項目,看看有沒wid或pin的項目用音量鍵修正數值,祝你好運!!

感謝大大說明~~這台遙控早就掛了~~有空來去電料行找支來看看~~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不行~我看應該是偏向線圈掛了.....

如果是偏向線圈那就可能不修了~~光看零件報價就要數百元甚至上千元了~~況且這方面也沒經驗~~!!感謝大大說明~~

网友:
一般是電感線圈假焊.有熱溶膠滴話.請清除乾淨再焊回電感...
如果再不行就要內部調整

网友F:
一般而言,水平振盪頻率過低,將會引起FBT產生囂叫聲,振盪頻率過高,則聽不見,並且造成亮度過亮,進而燒毀水平輸出電晶體,而水平盪頻率過高,畫面<左右縮小>此乃水平不同步....除了水平振盪電路故障外,還有水平AFC電路,1首先調整水平穩定鈕,若畫面左右傾斜條紋可以改變方向,則水平振盪電路正常,故障應為水平AFC電路.2若為水平振盪電路故障<水平AFC電路也在附近>,則故障元件大都為電阻值增大或電容器漏電,要是<電阻斷路或電容器短路>則為無光域的現像.<水平穩定鈕H.VOLD>就從那裡找元件編號的第一個數字....例如:水平穩定鈕為VR501就從5開頭的電阻或電容找起......電容器漏電要從電路板銲開再量......PS:你能告訴我,FBT返遲變壓器的第8支腳的電阻R460的色碼嗎???如果你有看不清處的色碼,也一起告訴我,我這邊有.

网友F:
忘了說...要用三用電表量喔<RX10檔>有些電容器漏電,但充放電正長,用數位電表量不出來,我有電阻色碼的正確數值,不清處的地方再問我<萬事具備,只欠東風R46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忘了說...要用三用電表量喔有些電容器漏電,但充放電正長,用數位電表量不出來,我有電阻色碼的正確數值,不清處的地方再問我

每位大大的寶貴意見均讓我燃起一線希望~~電路板上測數值我不太懂.都拆下來量..(電容器用電容表測量)..
1.R460棕黑紅金測出1K歐姆
2.R460旁邊C460上面標示有點髒看出數值不知對嗎?(標示.10J  63V)測量出0.097uF
3.FBT旁C496(10u/250V)旁邊有一個W091電阻標示橙橙黑??..測量出3.5歐姆不知對嗎??
4.另外色碼退色電阻就是上面提到的R467.R703.+這個W091..請大大幫我看測出數值對嗎??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而言,水平振盪頻率過低,將會引起FBT產生囂叫聲,振盪頻率過高,則聽不見,並且造成亮度過亮,進而燒毀水平輸出電晶體,而水平盪頻率過高,畫面此乃水平不同步....除了水平振盪電路故障外,還有水平AFC電路,1首先調整水 ...

請問~~大大提起調整紐是不是指FBT上面那2個旋鈕....謝謝!!

网友:
中功率A940確定正常嗎?要拆下測量或加電測試較準
若確定是好的,也有可能電源電壓不正確‧這也是另一思考方向。
再不行真的可能偏向線圈(一般是不修了)。

网友G:
電晶體A940的B極端是否有電壓(好像是12V但不確定),如沒有則從B極端往回找應該會有串聯一只保護電阻,檢查是否開路,若都正常很有可能是C467旁邊那一顆電感壞了,電錶量不出來,建議直接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晶體A940的B極端是否有電壓(好像是12V但不確定),如沒有則從B極端往回找應該會有串聯一只保護電阻,檢查是否開路,若都正常很有可能是C467旁邊那一顆電感壞了,電錶量不出來,建議直接換新 ...

回復#21. #22..二位大大
1.A940之前拆過買一個新的比對也交換結果晶體正常..
2.#22樓大大提到A940的B及電壓我倒沒有測量過..至於電阻大概都找遍了除了色碼不清外但均有測出阻值..
3.C467旁邊大的電感器請問要如何告訴店家規格..以及正負如何辨識(附上圖)..
~~感謝二位大大指點~~

网友D:
再給你一個見議,去歌林服務站買個這個機型的記憶IC(24C04)比較快,應該一兩百銀兩而已吧,說不定就搞定了,把機型抄下來,感覺好像是內部設定跑掉了 ,試試看!說不定有意外的驚喜!一定要同機型的記憶IC才可以!

网友:
還有你那個滋滋叫的聲音會不會是高壓帽生繡或是高壓線破皮?遙控器編號RC-601可以代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給你一個見議,去歌林服務站買個這個機型的記憶IC(24C04)比較快,應該一兩百銀兩而已吧,說不定就搞定了,把機型抄下來,感覺好像是內部設定跑掉了 ,試試看!說不定有意外的驚喜!一定要同機型的記憶IC才可以! ...

謝謝各位大大多日來幫助..請幫我看看記憶IC哪一顆(附圖)..我打去服務站小姐說她不知道哪一個是記憶IC.問我編號..我問他說有工程師嗎?他說全外出了..遙控器我有買一個新的代用遙控.可惜進不了工作模式 .只能一般切換..謝謝

网友D:
編號2那顆八隻腳的IC(24C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編號2那顆八隻腳的IC(24C04)

感謝大大指點~~明天找服務站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編號2那顆八隻腳的IC(24C04)

問過幾家電料行找到了記憶IC(24C04)換上後畫質好像也變差了..兩邊變不規則的彎曲..換上去後的畫面.(附圖)..請問這要如何調回來..如果沒有原廠的遙控器可以進入內碼.(我買到一般歌林通用型遙控器試過幾次無法進入).請問有沒有其他方式(例如從電視面板押哪幾個按鍵可以進入..還是說我在網站有看到(電視-內碼設定-專用遙控器)非用這個才有辦法解決嗎??請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D:
一定要同機型的記憶IC才可以!

网友:
乾脆叫服務站的師父去幫你調吧,兩三百而已,順便叫師父教你一下比較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同機型的記憶IC才可以!

喔喔~~我想說同樣是記憶IC..所以電料行買同型號(24C04)..請問是不是服務站的有燒資料進去了.才穩定..外面買的裡面沒資料所以會變不規則的線條出現!!謝謝!!

网友F:
R460=1K+-5          C460=104J  63V      W091=3.5歐姆+-5     R703=8.2k+-5
FBT上2個旋鈕通常出廠前,即以校正,並以漆或膠將其固定.所以不用動
<FOCUS>聚焦鈕= 控制畫面的聚焦性使其線條不會模糊變粗.
<SCREEN>簾柵極鈕=控制CRT內三電子束截流點使其一致,實際上的調整還需配合R-G-B偏壓調整鈕,作為調整白平衡時用的.

水平輸出電晶體C-E極<並聯>的電容器,可以改變其水平的寬度............水平偏向線圈<串聯>的電容器,可以修正螢光幕,<兩側曲面>的水平直線性
電阻不太容易損壞只有小阻值的比較會
你如果確定電感跟二極體沒有損壞那就是電容漏電或短路,如果是電晶體或IC螢光幕就沒有影像啦
應該是電容器故障,你可能跟它擦身而過,最後的辦法,你把C5XX水平偏向線圈<串聯>的電容都換掉,電解電容優先
PS:很報歉....這麼晚才回

楼主:
引用 网友F:
R460=1K+-5          C460=104J  63V      W091=3.5歐姆+-5     R703=8.2k+-5
FBT上2個旋鈕通常出廠前,即以校正,並以漆或膠將其固定.所以不用動
聚焦鈕= 控制畫面的聚焦性使其線條不會模糊變粗.
簾柵極鈕=控制CRT內 ...

太感激您了~~今天在努力看看...感謝指導'

网友D:
感覺真的是內部設定值跑掉了,沒騙你,叫服務站的師父調一下就好了,付個車馬費,不然就是換個原機種的24c04,很便宜吧,沒壞的零件最好別去動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真的是內部設定值跑掉了,沒騙你,叫服務站的師父調一下就好了,付個車馬費,不然就是換個原機種的24c04,很便宜吧,沒壞的零件最好別去動它

六大大~~由於這台電視不急著用..((說真的想自己試看看能修復嗎?))所以我打算先放到儲藏室.去回收場看能不能撿到原廠遙控器再來慢慢處理..感謝您及各位大大耐心指導...謝謝!!~~

网友:
參考P大這篇

電視電容器(水平枕形失真)已修復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23600

网友:
學習一下。。。第一次看到左右內凹:)

网友:
偏向線圈老化也會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覺真的是內部設定值跑掉了,沒騙你,叫服務站的師父調一下就好了,付個車馬費,不然就是換個原機種的24c04,很便宜吧,沒壞的零件最好別去動它

六大大:
感謝阿六大大提供記憶IC..換上後畫面已正常.目前測試中..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