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Polyview V293液晶螢幕無電源已完修,再次變壓器問題也搞定了

楼主(2010-08-03):
這個螢幕突然有一天就變成沒有電源的樣子,本來從電源著手查看看有沒有故障,一直到電源版都確定有電源;但是A/D板的部份以我的能力就無法解決了。所以就開始找資料來看看能不能修看看了,如果不行就去買一個來換了。

由螢幕型號來找都找不到有用的東西,沒有決定性的參考資料,最後就在顯示器維修文章爬文一篇一篇看看有沒有類似的情況來作參考,還真的找到一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12-1-14.html

重點是附件中的機板跟我的螢幕機板一模一樣,連情況都一樣。所以就想說試看看不打緊。

3A保險絲沒問題,CP19及CP20卻沒有詳細規格,所以就依文章中的建議找了兩個4.7uf,35V的電容接上。

換三個零件很快,換好之後接上電源試一下,正常開機,畫面漂亮極了,完全修復。

全部組件裝回去接上電腦玩了一圈麻將都沒問題,之後再試試看,有問題再上來報告了。

補充資料:

我的機板圖:

2010/11/20補圖:換了一個3a保險絲及兩個電容,拍照時上面還有一根毛,邊邊還可以看到我粗手粗腳的燒到好幾個地方

螢幕:Polyview V293
機板:A190E2-H-S

之後用機板搜尋找到了CP19及CP20的資料:
MLCC,X5R,1210,4.7uF,25V,+-10%,RoHS

Viewsonic VE902m的機板(A190E2-H-S)資料,還有電路圖
http://rapidshare.com/files/410748498/VE902m_SM_940.rar.html

*******************************

2010/11/07補充資料:
今天同一個螢幕又掛了,這一次是畫面出現一秒鐘背光就會自動熄滅,可是燈還是綠燈,整個拔掉插頭重接又會出現一秒的畫面再變暗無畫面。
再研究看看了。

******************************

2010/11/19第二次補充:
因為一直找不到同規格的變壓器,手上又沒有合用的輸出端dc接頭,電子材料行又遠。所以一直到今天才狠下心來拆下電源機板加焊上兩條線直接接電源供應器測試。
一開始使用原變壓器供電,第一次在10秒鐘以內背光自動熄滅,重新開啟更是閃一下就完了。這時接出來的電線電壓顯示沒有變化就是了。
之後改成電源供應器供電18.5v(我的電源供應器開到最大只有18.5v,雖然刻度有到20v...)後正常開啟居然持續20分鐘背光都沒有熄。
再接回原變壓器供電,仍然是閃一下就完了。
肯定是變壓器供電有問題了。謝謝各位先進提供的意見了,搞起來真是事半功倍啊。

照這種情況看起來,可能跟九樓大哥的問題一樣。我是該慶幸碰到的問題大家都碰過還是怨歎買到這種多問題的啊(同時期買的SAMSUNG螢幕還沒出過問題呢)

******************************

2010/11/20已完修。
因為沒有電容表,測不出那個好那個有問題,反正才4個就全部換下。
除了一個150uf 400v的比較貴之外,其他都是一兩塊的小東西。

更換所有電容後正常運作中,繼續打麻將去了。不過其中一顆68uf 25v的在買電容時不小心拿成68uf 50v。不過應該沒差,一樣接上去,果然沒問題。

買到的電容太胖擠不下去,只好斜躺,露出半個"頭"來

怕晃來晃去晃出問題來,貼個鐵弗龍固定

最後加個蓋子貼上固定就算完了,反正是自己用的,如果能買到個頭小一點的電容再換回來吧

******************************

2010/12/20

變壓器又出一樣的問題了,因為老媽抱怨連連,所以直接去買了一個變壓器回來換...壞的就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有一款ViewSonic VA912 非常相似,好像是奇美代工的
很棒的參考資料,多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這份資料 很棒 ~...

网友:
感謝留下資料 !!

多多吸收資料 !!

對維修有大大助益 !!

爬文果然是有用的 !!!

网友:
這片AD的電源短路還真是通病
很棒的維修實例
證明肯找資料就有機會

网友(2010-11-14):
最近 小弟我 也遇到類似的情形! 會部會是外部變壓器的問題ㄚ!

网友:
這系列的19V變壓器故障率很高,別忘記列入檢查項目

网友:
給你鼓掌加油哦,在這一定有收穫的。

网友:
感謝提供有用的資料!

回覆#1及#6兩位大大:
   小弟也是用這款V293的螢幕,用了五~六年有了吧?倒沒出過問題,或許是運氣好吧,某天正常使用卻突然螢幕黑掉,電源燈還亮綠色的,一下想起曾有本論壇上的先進提及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想想也是,用那麼久了,於是拆了變壓器檢查,最大的那棵電容容值已不足了,其它還有一,兩棵也不行了....換掉之後再把PCB補焊一下,又能正常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