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眾神啊!幫忙看一下!螢幕的外圍越來越白化

楼主(2010-08-03):
這是好久的面板了!被改成LCDTV又用了近3年了,個人認為是面版老化問題,不知大家的高見如何?有沒有著手的地方?
再補幾張面板的圖:

网友:
LVDS→TTL轉換IC、DC-DC掛在旁邊的面板的確是很早期的設計

网友:
之前有遇過類似的情形,比你這個還嚴重,也是很舊的機器
面板表面的偏光膜可以稍微看出有些異常,所以應該也是老化了
最後也是報廢

网友:
該是他壽終正寢的時刻了

楼主:
也還好啦!

我在這個T_CON上四處補錫,加電容、改接頭!繼續使用中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術越來越精進了,動到t-con上面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巴神大仔!
       你有虧我了!
反正都已是近白屏的面板了,如果不小心把它搞死了!比較不會心疼啊!

楼主:
再說明一些狀況!

那天兒子電視看到一半,畫面突然出現直寬帶相間,顯示不良的情況,就是一段正常,一段不正常,我又重新拆機,將接入T_CON屏線重插又好了,心想可能有氧化,用刷子沾酒精清潔,只是這一清完,再怎麼刷怎麼清怎麼裝,都沒有再恢復正常的畫面,想說可能要報廢了!
        最後我在T_CON板的屏線座的接地金屬框(黑線框內),發現有脫落接觸不良的現象,將其重新銲接後,白化的現像竟然好了!好神奇!

网友C:
對於NORMAL WHITE的面板,未接電源/信號時是透光的,所以會看到白屏。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哈哈...
真好,雖是誤打誤撞
但也是很細心的查找才能看到那個氧化的地方
恭喜啦

楼主:
感謝花吉大仔誇獎!

引用 网友D:
哈哈...
真好,雖是誤打誤撞
但也是很細心的查找才能看到那個氧化的地方
恭喜啦

真正是誤打誤撞啦!

楼主:
不過!現在還有個問題!

引用 网友C:
對於NORMAL WHITE的面板,未接電源/信號時是透光的,所以會看到白屏。

它在待機時,或著是有送電的狀況下,若啟動LCD時都會有一白圈框,待機或通電時間越久,白圈會擴大加深,啟動不久後,它就會消失!但是!並不影響顯示的內容。
     請問狼大!這就是你所說的『會看到白屏』嗎?

网友:
不是,是當沒接信號線時,點亮背光下NORMAL WHITE的面板會看到整片白色。
不過依照照片中這樣的情形,表示面板液晶體已經無法完全"遮蔽"光線,所以才會有周圍一圈淡淡白暈這樣的現象。

楼主:
是喔!

原來如此!謝謝狼大的教誨!
周圍一圈淡淡白暈這樣的現象,應是無解了,就這樣用吧,完全斷開電源就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