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913這樣有救嗎

楼主(2010-08-03):
如圖紅色圈圈內類似亮線可是又不是垂直一整條

网友:
這算是因受壓/撞擊導致的輕微漏液晶,沒有修補的辦法。

手上也有一片19是這樣的....目前是測試用面板

楼主:
謝謝狼大專業知識提供

楼主(2010-11-19):
狼大我也是覺得你說法正確
...把他放在一邊 ad板高壓也賣摟
過一個月
又收回一樣型號面板接口泡水氧化嚴重
不敢送電
把ad板和p-i換
前面板確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無解
如狼大說低這液晶面板露液 更換面板 是唯一的方式
亮線還有的修覆成功低機率 不過 很麻煩

网友:
另外補充這部螢幕的主人是因為看電視時,看到太激動用手去"槌"螢幕上面,就變這樣了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