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DVD播放機更換成電腦用DVD光碟機

楼主(2010-08-03):
小弟第1次發帖,請各位大大指教!
昨天在社區的回收場撿到1台DVD撥放機,撿回來後立即使用在「媽咪」學習到的技術,調整雷射功率,調整後DVD片可正常播放,但CD及VCD的光碟片,均無法讀取,後來想到它的DVD接頭和電腦的一樣,就拿家中現有退役的「DVD燒錄機」來做替換,連續換了2台,均無法正常使用,後來想到是否使用只有播放功能的「DVD光碟機」就能成功,今天再拿到1台DVD光碟機,接在家用DVD播放機上,後面的jump全部拔除,因為原來的DVD沒有插jump,可是試驗失敗,插上jump重開機一次,正常。然後換一下DVD光碟機的面板(可惜裝好後會縮到機器裡面),最後用3M車用雙面膠將DVD黏貼在播放機中,收工!
DVD播放機的排線及電源和電腦光碟機相同
原機器裡面的DVD
DVD光碟機裝好後之正面圖,可以看到面板縮進去了
DVD光碟機插上jump後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沒想過這樣改裝...
或許是因為現在DVD太便宜了....
不過這倒是很好的改裝範例...
想要面板不要縮進去,應該要將DVD ROM的上蓋拆掉吧...
我想上蓋拆掉應該就不會頂到前面的的顯示面板了...

网友:
為何要用雙面膠呢
是不是原來的螺絲孔不一樣地方

网友:
其實有很多DVD播放機,都是直接用電腦的內接DVD光碟機來組裝的,要改機,都可以。

网友:
很多老共的山寨機跟早期的台灣品牌機也都這樣搞,不過近幾年已經看不到了

网友:
這台的牌子好面熟..........
這..........
不就是我之前呆過的公司!!!!!!!!!!!!!

网友:
家裡有一台10幾年的Philips dvd撥放機,
也是這種設計,等他掛了,再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