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PM518A 顏色異常

楼主(2010-08-03):
黑白倒置  ,可否請版上大大明示故障點

楼主:
這台是燈箱式的,ad版跟t-con做在一起的

网友:
OSD本身不知道有沒有也跟著變色..........如果有,棘手了。

楼主:
應該沒有,他是那種簡單文字型的菜單

网友:
剛剛找了一下,變成負片的效果,故障點多集中在T-con上頭。
可以查看看面板的相關供電看有沒有正常,然後再做打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S大的提供资料下午就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