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覆重開關機無post

楼主(2010-08-04):
各位大大
        請問開機後大約五秒後關機一直重覆一樣的動作都無post,風扇有跑,目測m/b無爆漿.也無融毀.需從哪裡查起?

网友:
記憶體接觸不良~~或記憶體不良~~或南僑有問題~~注意看鍵盤上的三個燈~~一起閃的次數
正常狀況是閃1次就開機,某些主機板特殊會閃兩次,如果超過2次以上表示有以上狀況~~
如是偵測卡通常會出現(c1,00) 南僑reset 2次後如無法通過檢測就會卡住

网友:
既然已經拆開了,不妨將主機板整個解下來裸板開看看...會比較準確
不好拆的話,將機殼POWER BUTTON連到主機板的線拔掉用起子去短路主機板POWER SW 兩根針腳開機試看看
5秒鐘左右就關閉有時候是機殼電源按鈕線的問題

网友:
RAM及POWER檢查。如果POWER已衰減,也會有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