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930D 電源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8-04):
各位前輩,大家好,奇美CM-930D 等部份系列,電源燈不亮的問題,拜讀相關帖子,均為3A保險絲燒毀,C19、C20貼片電容問題,目前遇到的狀況ㄧ樣是保險絲燒毀,故先行更換保險絲測試,結果燒了,因無C19、C20零件,參考他帖提到採電解電容10u35V代用,依然3A保險絲燒毀,又參考他帖所述將C19及C20拆掉就可正常,還是....。共浪費三個保險絲,應是某處短路,還請各位大大指教指教,謝謝

機板一覽圖,紅圈為保險絲位置

機板一覽圖,紅圈為保險絲位置

以電解電容代用,結果亦同

以電解電容代用,結果亦同

C19,C20全拆了,還是一樣

C19,C20全拆了,還是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油 請清乾淨
一一 檢查 左側 960GN IC 電壓是否正常 保險司段市因為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可能有短到更內部的電路,而不一定是該兩顆電容異常,建議沿電源線查看看。

楼主(2011-01-10):
感謝大大指導,經查,把2顆9435A更換,即正常,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並獲得經驗值~

网友:
這個行號跟 CM922D 的板子是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