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鐵的發熱芯

楼主(2010-08-04):
我想請問各位板上的朋友們
我這邊有從損壞的烙鐵拆下了
2~3個不等的發熱芯
納幾個都是30瓦的可以做什麼用途?
不然丟了很浪費
想再利用

网友:
都裝進鐵管
後面裝個風扇
恭喜
土炮熱風槍一支

楼主:
這方法可行嗎?
因為一條電線上裝載著許多發熱芯
這樣不會造成  燒摽的問題嗎?

网友:
瞎密n_011|
真的要做嗎?
偶只負責提出天馬行空的偉大構想
要去實現要靠您自己啦
首先您要確定溫度夠不夠
鐵管內需隔熱否
電線多粗
偶只能想到這摸多了

网友:
後端用吹風機?

网友:
雷大你的天馬行空被當真囉

30W的烙鐵發熱體*3支也才90W
熱風槍少說都有700W以上
還是留下來當備品
或許日後有機會用到

网友:
當"電湯匙"發熱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認真了
只是看它們放在那邊
一直對我說  利用我吧n_131|
哈哈n_136|

网友:
我也有一支木柄烙鐵的發熱芯,已經躺在那十幾年了,
每次看到它,它也會跟我招手...
我也想用掉它,只是怎麼也想不到用途..

网友:
損壞的烙鐵改裝為雙烙鐵就可快速更換貼片晶体.

网友(2012-09-13):
拿來給~電容~放電

网友A:
冬天快到了,做個暖暖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快到了,做個暖暖包。

瞎~~~
暖暖包~~~

以前小弟被暖暖包燙傷~~~~

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