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使用插座的問題?

楼主(2010-08-04):
» Mobile01 首頁 » 居家房事 » 家電綜合 > 請教各位冷氣機插座用那一種的?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2&last=21408417

這文章裡面說UL的規範下插頭與插座分為三種.....
商業用或普通級(General Duty)只要通過7項測試.
工業級(Heavy Duty)要通過12項測試,能夠長期在嚴苛的環境與高負載(200%)下使用.
醫療級(Hospital Grade)最高等級,必須通過22項嚴苛的測試,決不容許任何電源出錯.

我買之前都沒人跟我講,醫療級要到22項嚴格測試!相較UL規範之下,國內的BSMI真的是.....
大家都用那一種的呀?還有直接鎖螺絲式的會比夾線+鎖螺絲的還好?
因為在Cooper插座等級裡,8300HW就是比CR20W還強.
那麼請教各位大大真的是像Flycode所說的這樣嗎?

Flycode說:
會有這樣的差別,是差在怎麼鎖線?正方型那種是整個上蓋要打開,可把銅線彎曲來鎖,
埋入式的則只能插進孔裡,銅線沒法調整彎曲度,才需要鐵片夾住。價格不一樣,設計也不一樣。
理論上,把銅線彎曲來鎖會更直接,接觸面也較多,但較麻煩!

而且插線式插座會比鎖線式的要貴,價格是差在安裝的方便性,
鎖線式可鎖到5.5mm平方,插線式只能插直徑2mm,
插線式的雖然貴,接點效果沒有鎖線式的好,但因為方便,製程較複雜,所以賣得貴!

家裡三台冷氣機全部使用醫療級插座,有照片有證據,新日立雙吹窗型RA-20DJ
使用IG 8400RN+鋁製電源盒.小小平房裝潢不是很漂亮!請各位多包涵.
http://photo.xuite.net/supra.gt/4199261

» Mobile01 首頁 » 居家房事 » 空間設計與裝潢 > 請問~電線的粗細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065481&p=6
還有ysc_kyy大說的現在3.5平方之所以會逐漸不被採用,主要因素是買不到25A NFB.....
可是如果降低標準改成15或是20A NFB不就好了嗎?還有聽說連15A的NFB都快沒人買了?

此外松下電工5.5mm平方絞線/廚房用雙插座附接地,型號為WTDFP151236
真的不好用.....

然後我去施工的這一戶(親戚)他就是把3.5mm2的絞線直入一般15A 125V
松下單插無接地之插座,我看了都嚇一跳了.真的很行耶.....

» Mobile01 首頁 » 居家房事 » 家電綜合 >
居家安全必看--使用醫療級插座的好處??是否要用醫療級插座??...之心得分享!!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466438

最近在忙上面兩篇文章,搞水電搞的有點累!

网友A:
.....怎麼感覺~~~~你把事情搞的超級複雜?????
醫療級????冷氣插孔~~~~大同小異....
最主要的是~~~要買到的是否插下去之後很難拔出來...
如果你買到的插孔是~~插頭插下去要出點力~~~~
插頭要把出來卻要使出很大的力氣...那代表你買到好貨了...
上面寫醫療級...說真的~要是一些仿冒品也這樣寫~~~~那你買回來肯定出事.....
我買這類的東西~~~都直接看銅片的厚度..與同片離插孔的位置來分辨好壞的...
這東西~搞的越複雜~~~越容易被騙......還是說你很有錢~~~~那就沒差了~~~

過正子~我再把我的房間整修實例PO出來~~~~

网友:
說真的,我最近也在整修我家,全部重配線。所有的插座我全換。
我也只用到國際台廠的。
不過,據賣的廠商所說的,目前巿面上有不少假貨,要買要小心。
我這次大部份都是把幹線做出來,以5.5平方去做幹線。
外線查過進線只有14平方。
就用14平方去分配後,以5.5去做各回路的幹線。
然後才用2平方去配到各個插座。
以我這個用電腦量是很大的人來說,這樣就夠了。

我是沒用到什麼動力電。
用最大的動力電應是風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感覺~~~~你把事情搞的超級複雜?????
醫療級????冷氣插孔~~~~大同小異....
最主要的是~~~要買到的是否插下去之後很難拔出來...
如果你買到的插孔是~~插頭插下去要出點力~~~~
插頭要把出來卻要使出很大的力氣 ...

搞的超級複雜?還好吧!我在來痞酷網之前就已經在用美國Cooper醫療級插座了.

國際牌星光系列WTDFP3620冷氣插座附蓋(220V)這個不知道shunxing大有沒有使用過?
一般人不挑算還可以.它裡面的結構就跟我拍的一樣很簡單.總比買冷氣送的插座好看加實在.
(松下電工品質一定比小品牌好)

醫療級插座是夾力超緊的沒錯,但是光靠這點並不代表我有需要買它.是因為用了之後電視機
跟電腦螢幕畫面變的更鮮艷.它裡面的銅片夠厚跟整體導電效率很高.家電用起來會吃到更多
充足的電力供應!用起來高耗電的電器插頭溫度也比較低.

一般要出狀況很簡單,一般的松下電工壁插15A 125V,接一轉三的分接頭,
然後上一台800W的葉片式電暖器就好,會變成什麼樣?(這一定冬天每天好幾個小時在用的)
底下這位網友他家還用更耗電的陶瓷暖爐高達1350W,剛好一台象印IH電子鍋的火力-VBF18型.

http://www.shopping01.com/topicd ... p;t=1365499&p=1

就變成這樣.....

幾個月前帶我爸去店面買時只買幾個Cooper便宜的款式來試用而已,最近才再跑一趟親自把
IG8400 RN這高級貨買回家.賣家也知道我本來用400塊的8410W,現在要升到IG 8400RN.
會有點考慮,因為又更貴了.....網拍(Ruten)裡還賣650耶!我看到音響店賣1500更誇張.

前幾個月用下來沒想到醫療級插座用在台製19年的冰箱或是20年的冷氣,壓縮機運轉的變得
很小聲,像我奶奶房間裡十多年的老分離式冷氣聲音明顯變小她自己都聽的出來了,(她快80歲了)
我也不是聽不到.我覺得東西好不好就是要用這麼老的家電+便宜的試才會準.

因為我覺得醫療級插座那個是給MYAV那些玩音響人用的,我不是多有錢的人也不想花,
直到我現在開始接觸後才發現到真的差很多.

我現在敢把熱水瓶跟IH電子鍋接在一起就已經很敢了,保溫是還好.
但這兩個要是同時煮就危險了.(700W+1220W)
我就是靠用的時間差跟IG 8300HW是基本入門醫療級插座才敢跟它賭,
以前我爸媽不懂還不是隨便有插座就插.
插到連我們家電鍋插座裡面內線跟本體已經燒毀一小段都不知道了.....這叫安全嗎?

如果像紫米飯糰家用電暖器的觀念錯誤到敢那樣子使用,我看麻煩更大了.
他的做法就是至少買個三插座的,然後把電暖器的使用時間縮短.
插頭也要直接插上去,不能透過一分三或是三轉二轉接頭再轉.

以美國Cooper插座的建議,我會叫他買8300HW 才300塊比較保險.要不要就看他自己!不強迫.
如果買松下電工的星光三插有機會買到日本製的,100塊保證有找.這個我家裡面還有兩組在用,
它們只負責電風扇等低耗電的電器.(我就是貪它的三插功能,常插滿)

美國製Cooper 270W(雙插)才70塊+塑膠蓋也剛好100,怎麼樣也比松工的星光三插強.....
星光三插我拆過了,裡面用料真的是.....

至於為什麼要拆它?因為我去公司垃圾桶裡撿到一個四年前的松工雙插,很新哦!
只是裡面零件掉了,(現代人都這麼浪費呀?)我還買了新的才知道要怎麼修撿到的那一個.
星光那種設計,擺明就是要你不要拆它,因為固定的鐵片(一體成型式)會彎掉.
現在修好後拿來給我父母插十幾年良將的壁扇用還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國際牌 星光系列 WTDFP3620 冷氣插座 附蓋 (220V)這個不知道shunxing大有沒有使用過?
一般人不挑算還可以.它裡面的結構就跟我拍的一樣很簡單.總比買冷氣送的插座好看加實在
(松下電工品質一定比小品牌好).

醫療級 ...

洋洋傻傻的打一大篇......可見你也有很認真的去注意到電線的電流量與接觸面積的問題...
說真的~~~一般的使用者~~等出事了才會去在意...但~~沒錢~~大家還是把安全拋到腦後了....
其實~~便宜也有便宜的做法~~~就看個人注不注重那些基本觀念...
通常插座最好獨立使用~~不要使用延長或擴充插座...每個插座使用獨立線路..不可並聯太多插座

我最近有發現新的大樓現在插座都有獨立線路~~就為了安全設立的..
而現在大樓..插座實在有夠多...就是為了防止用戶去增加延長線或是擴充插座..
每個插座都有獨立的NFB...
我遇過更安全的設計...廚房與浴室的插座居然都有經過漏電開關....
只要有可能接觸水的地方~~都是使用漏電開關.....安全上~~完全都顧慮到了

网友:
換成高階的插座,確實令人心安許多,充其量,最重要的是注意接觸面積,跑道越寬,跑越快,更不會塞車,溫度上升的問題就能減緩,但也要注意管內的線徑規範最高承載電流。

但可以想想,以紫米飯糰的案例,電暖器本來就是不能再透過延長線來與其他電器設備瓜分電力,從插座「擴充」出來,跑道越長,跑得更久,溫度上升更快,塑膠一定會熔化,無可避免。
只用一個插座孔,必然有其用意,使用者的使用習慣,才是最重要的。
高功率電器的電源,務必獨立使用插座,不要與其他電器同時使用或瓜分。

正確用電是最高原則,其實就不用太侷限在高階插座的迷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洋灑灑的打一大篇......可見你也有很認真的去注意到電線的電流量與接觸面積的問題...
說真的~~~一般的使用者~~等出事了才會去在意...但~~沒錢~~大家還是把安全拋到腦後了....
其實~~便宜也有便宜的做法~~~就看個人 ...

說真的一台冷氣一萬多,我20年才換一台.買個超高規格插座650不貴吧?
冷氣機這麼耗電的東西,插座怎麼可以隨便買一買?開玩笑呀?

上週我還看到親戚用一條2C X 3.5mm2電纜線分接兩台冷氣,給1噸+1.3噸在用的,
然後還隨便綁一綁包膠帶罷了,配一個30A的NFB這樣也用了十多年.
那台1.3噸裝在兩個木板隔間的房間牆壁正中間各3+4坪,一次吹兩間!(很天才吧!)
沒出事算是好運嗎?

因為我要是再爆一次,粗工大又要開始喊阿門+阿彌陀佛了.....

便宜也有便宜的做法但是要做很多功課,有錢的人拿錢給水電工處理,沒錢的人自己處理.
( 然後有的水電工還把你處理到水火線接反 )

再來看一下還有那些特別的產品.....

美國電料大廠 COOPER(EAGLE)

TR270 (白)-2008年美國UL 小孩 防觸電系列  > 只用一根細鐵棒插一邊火線也不會電到.
http://tinyurl.com/2e2tw5m

這個國際牌有作嗎?

漏電斷路插座 XGF15A(杏色)(GFCI)  > 把防漏電做在插座裡了,反應更快更直接.
http://tinyurl.com/24ad7qc

特性:
1.漏電 4mA 到 6mA 在0.25秒內跳脫
2.配電配相反不會作用
3.下面黃色標籤,從此並聯出去的地方,都有受到漏電保護功效,但如果從入線處,並聯出去則沒有.
4.保護因為突波或是過電壓造成的傷害
5.保護人體免於觸電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我用的美國Cooper一般(沒醫療級)的插座也有才130塊的CR20W,白鐵蓋+50才180
沒有比國際貴多少,但是很棒!每天插吹風機1200W火力全開+拔來拔去還很緊.
那像國際插個幾次就開始不太行了.....
(那個洞就鬆了,大家都知道說找洞要找緊的比較好)

至於用最多的8300HW要300+白鐵蓋50,花個350連電鍋,電腦等高耗電都包了.
最便宜的270W才賣70+塑膠蓋30,美製100塊真是便宜到爆了.....

不想買8300HW嫌它貴也可以,網拍裡買一堆CR20W+270W插座自己換一換也花沒多少錢.
買個各10組夠你用了吧?1800+1000才2800!這樣就有20組,一組插座平均才140塊.
140塊就是外面五金大賣場賣國際星光3插座的價格了.特力屋不用去看了,
星光開關有的直接是三倍在賣的.還有那個B&Q字樣已經沒有了.

是誰說COOPER醫療級就一定貴的?那是以前音響店漫天喊價,現在一堆人在賣,連水電工也在賣.
我聲明建議想試的人買便宜的系列就好,太高階幾乎都是給音響用的,你煮飯用可能聽不出來.....

順便介紹一下Myav裡的敘榮工作室,有名的六角壓接法.
http://syurong1116.blogspot.com/2009/08/y.html

六角壓接各位應該有聽過吧?聽說六角壓接是錯誤的,這東西有專用的端子?

相較之下,到處可見的松下插座是便宜到那邊去了?COSMO ART系列就已經不少錢了,
更別提它那些高階的系列.我看過新房子開關用COSMO ART的,但我覺得只是花錢買外觀.
我寧可拿COSMO ART的錢去買Cooper醫療級插座.
COSMO ART 漏電保護插座(附蓋板) 內藏漏電斷路器的插座  破千了也沒多便宜.

PS:有人拆過冷氣機的插頭嗎?或是一般家電的插頭?這個我很好奇耶.....
我想插頭一定沒人在意,大家只在意電線粗細,插座等級就開始隨便了,插頭根本不管.

http://tinyurl.com/26lo65a

因為網友rexmob說

我把家裡的音響插頭DIY全換Cooper(Eagle)醫療級插頭,插在古河排插上.原廠附的線,
有興趣的人可以把那種一體射出的插頭用刀剖開來看,有些只是和電線碰著而已,連鎖都沒有.

窗型冷氣,真的很多這類的插頭剖開後只是碰著而已,真的符合標準的,
我有見過歐洲那種一個黑色電木可用起子拆開來,每條線用鎖的插頭.

我的想法,任何電線斷點都要用鎖的才牢靠,裸線綁一綁...
那是像手機充電器那種耗電量的才可以,冷氣這種用綁的,簡直是兒戲.

現在我家8年多的IH電子鍋大概快可以改了,只是不知道要不要剖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說真的一台冷氣一萬多,我20年才換一台.買個超高規格插座650不貴吧?
冷氣機這麼耗電的東西,插座怎麼可以隨便買一買?開玩笑呀?

上週我還看到親戚用一條2C X 3.5mm2電纜線分接兩台冷氣,給1噸+1.3噸在用的,
然後還隨 ...

這邊是技術討論~~~並不是嘴炮區....
我們所給你的是正確觀念...而不是來嘴炮的....
插座隨便買一買~~也不一定是買到濫的我們要給你的觀念~
是材料的實用度與穩定性...
而且~~誰說2C X 3.5mm2電纜線分接兩台冷氣,給1噸+1.3噸在用會不夠用的???
你對冷氣的使用電流與啟動電流有相關程度的了解嗎????
你該看一下我發的這篇文章在來評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0977-1-1.html
我可以跟你說這條線絕對夠~~~重點是~~NFB所設置的是否在安全規範以內
再來就是~~~2台同時啟動時的啟動電流為多少~~~在考慮NFB的設置是否必須在小一點的安培數以達到保護效果
我們這邊的技術區不看品牌只看內容於重點~~~就算在大廠的品牌~~也是會有瑕疵品.這是無庸置疑的

再跟你說幾件事實~~一般新的房屋再蓋的時候~都只選好料~~不看品牌的~~~
通常~~會用便宜的~~大有人在~~~
會不會出事都是事在人為與觀念的認知...

防觸電系列.....你去買來玩玩~~~我不信不會觸電...就算真的不會觸電...也無法提供大功率給冷氣或是電暖爐使用...

PS:分離式冷氣.我通常都選用室外機供電...根本不會用到插座...安全上更高...你肯定沒去看我那篇的冷氣安裝失敗改裝實例..
本來是室內機供電被我改成室外機供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223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邊是技術討論~~~並不是嘴炮區....
我們所給你的是正確觀念...而不是來嘴炮的....
插座隨便買一買~~也不一定是買到濫的我們要給你的觀念~
是材料的實用度與穩定性...
而且~~誰說2C X 3.5mm2電纜線分接兩台冷氣,給1 ...

抱歉!我不是把這邊當嘴炮區,我真心的想討論,只是我喜歡可靠,
再多花一點這是我的觀念.能不能接受看個人.....
還有Cooper在大陸有仿冒品,這部份我也有聽說.謝謝shunxing大的提醒!

材料的實用度與穩定性說真的很多部份都是成本問題沒那麼簡單,好很多倍的就是比較貴.
美國Cooper低價位的插座我用過之後說真的我很喜歡,也沒比松下電工貴多少,
相較下松下電工的插座我覺得普普通通.這是我的選擇,除非大家還有推薦同價格
比Cooper做更好的品質,請告訴我!

恕我冒犯,IG 8400RN已經做到那種等級去了,在我心目中它確實值那些錢!

我文章裡小弟建議使用Panasonic(松下電工)的星光系列冷氣插座這一款,
型號就是WTDFP3620,要買的朋友請去網拍或是各大水電材料行找就有.
我發這主題也只敢推廣這個平價的,得花好幾百的看個人認知.
冷氣一台隨便就一萬,建議插座老舊或是導電性不好的買個全新松下電工不過份吧?
總比一堆小牌子安全性可靠.

P=IV
3.5mm2 可到25A 就是 25A x 110V = 2750W
25A X 220V = 5500W

高達5500W給兩台吃電各約1000W的冷氣怎麼會不夠?連用一半都沒有.
因為我看日立窗型的原廠說明書P.26規格表,以3.5mm2電纜線這樣接到
45或是56級都是可以的.71等級除外,請改成5.5mm2.

底下是我文章沒有詳述的地方,我向您道歉!

但是如果我親戚改成兩條獨立的3.5mm2電纜線+兩個全新15A NFB是不是更好?更安全?
因為他中間有剪線再綁過,我看他綁很快,天曉得有沒有確實綁好?或是那天脫落?
還有那條線是否已經有老鼠咬過的痕跡了?這部份他沒檢查哦!

因為他後來在我建議獨立電源下再多拉一條3.5mm2電纜線給新冷氣用,
但是線身已經被老鼠咬過一些了,他問我好不好?我不太建議,但他還是在用.
再配上多年老舊的20A雜牌NFB,我認為這些都有著風險存在.....

Cooper防觸電系列是不會觸電,但是它的設計我肯定不是給提供大功率給冷氣或是電暖爐使用,
畢竟這產品定位與價格不是什麼醫療或是工業等級,沒辦法擔保承載高耗電.

分離式冷氣.我通常都選用室外機供電...根本不會用到插座...安全上更高...
你肯定沒去看我那篇的冷氣安裝失敗改裝實例..本來是室內機供電被我改成室外機供電...

原本室內機供電被我改成室外機供電,這就是改裝的風險.

您肯定沒去看Legend9735大剛買的日立日本機28ST那篇,因為安裝位置和插頭有一段距離,
結果,技工把原機的電源線剪斷,再接一段線上去。室內機插頭硬被師傅剪掉,
隨便綁一綁變成你所謂的直接拉到NFB是多麼的痛,(把室內供電當做是室外供電機種安裝法)
最後地線也亂接還會電人.改成您說的這樣做會比較好?改好就好,沒改好呢?

這一台才1.3噸賣快3萬多塊,變頻+冷暖+日本進口機.只耗483瓦(EER值高達4.99)不是賣假的.....

http://tinyurl.com/22mdu5w

我的是窗型冷氣,新買的,不可能破壞插頭這樣改(以電線直接拉到NFB)室外供電機種安裝法,
客人的也不可能讓您這樣改.還有分離式冷氣品牌不少是室內供電的,說真的,我保固還想要.

目前以分離式冷氣來說如果一定要室外供電,其他不考慮.很多品牌不能買,
重要的日立變頻日本機一定沒辦法選,所以RAS-28SYT(1.3噸)日本進口機一定無緣.
反正賣太便宜也缺貨了.
http://tinyurl.com/26qx6p9

定溫 26 度連續開機 10 小時 = 1.52 度 = NT$7.5
定溫 27 度連續開機 10 小時 = 1.33 度 = NT$6.6

日立其他台製機型差沒多少錢,EER值也輸它很多.因為目前缺貨,大家很頭痛.
這樣表現可以了吧!已經打死一大堆冷氣了,還是有比它更省的請告訴我!

RAS-22SYT EER 6.88,更省電但是跟大哥28SYT EER 6.0相比
只便宜一千塊+才1噸沒人要買.....

買冷氣我只看省不省電跟EER值有很大的關係,還有有無變頻+品牌跟產地.
風評好不好?問題多不多?室外供電與否對我來說不重要!保固內也不想硬改.

這只是彼此觀念的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不是把這邊當嘴炮區,我真心的想討論,只是我喜歡可靠,
再多花一點這是我的觀念.能不能接受看個人.....
還有Cooper在大陸有仿冒品,這部份我也有聽說.謝謝shunxing大的提醒!

材料的實用度與穩定性說真的很多 ...

但是如果我親戚改成兩條獨立的3.5mm2電纜線+兩個全新15A NFB是不是更好?更安全?

若改這樣確實會更安全...畢竟你是3.5mm2的電線搭配15A NFB就算真的短路NFB也先保護了
但~~這只是在主線保護...進到冷氣之後的線路有沒有保護就看各廠牌的設計...
不過你有考慮到兵大給的建議嗎?你這樣分確實可行‵~但你有顧慮到總負載的問題嗎???

原本室內機供電被我改成室外機供電,這就是改裝的風險.

您肯定沒去看Legend9735大剛買的日立日本機28ST那篇,因為安裝位置和插頭有一段距離,
結果,技工把原機的電源線剪斷,再接一段線上去。室內機插頭硬被師傅剪掉,
隨便綁一綁變成你所謂的直接拉到NFB是多麼的痛,(把室內供電當做是室外供電機種安裝法)
最後地線也亂接還會電人.改成您說的這樣做會比較好?改好就好,沒改好呢?

???請問~~你懂得什叫做改成室外機供電嗎???你沒看到我改裝那篇的室外機加裝了2個大電流的電磁接觸器嗎?
室外機供電與室內機供電的定義不同~~~也不是你給的流程直從中間剪斷...那些作法都不是標準的做法....

這一台才1.3噸賣快3萬多塊,變頻+冷暖+日本進口機.只耗483瓦(EER值高達4.99)不是賣假的.....

前段時間~~我們在打屁區討論到的台電電表電費計算方式你好像都不知道喔....請不要以瓦去計算...
台電的電表是以~~~電流去算的....實際使用瓦數~~~請麻煩..用勾表去勾~~比較正確~~~~
http://bbs.pigoo.com/thread-22278-1-2.html
而且~~你那電費的算法也是錯的
台電的電費 http://www.taipower.com.tw/Taipo ... s/11/main_3_6_4.pdf 很詳細的...
請參考我們的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21619-1-1.html

我的是窗型冷氣,新買的,不可能破壞插頭這樣改(以電線直接拉到NFB)室外供電機種安裝法,
客人的也不可能讓您這樣改.還有分離式冷氣品牌不少是室內供電的,說真的,我保固還想要.

3200Kcal以內不可能會去破壞插頭...但是在這以上~~~~就有必須破壞直接接線的安全問題...
否哲就必須使用工業用的圓形插頭插座...在台灣家庭不可能用這種規格....除了工廠設備
我們是不會去破坏原廠線~而是拆下另外接線

目前以分離式冷氣來說如果一定要室外供電,其他不考慮.很多品牌不能買,
重要的日立變頻日本機一定沒辦法選,所以RAS-28SYT(1.3噸)日本進口機一定無緣.
反正賣太便宜也缺貨了.

為何其他品牌不能買???東西有好有壞~~~我舉個例子~~
我遇過買日立窗型2500Kcal的1頓冷氣~~吹4坪不到的房間~~卻吹不冷~~~
而且冷氣都很正常沒有故障~~~溫度怎麼降都在29度~~降不到25度..
開整天24小時運轉~~~除了晚上可以降到27度...那我試問你這樣還能算省電嗎??
運轉電流維持在4.3A左右220V....你自己算一下24小時用掉多少電力..台電的電單超過701度以上部分每度5.10元(夏季)
非夏季701度以上部分每度3.97元......
而~~~為何只吹4坪大卻都不冷~~~你自己猜猜看原因何在..很多因素你絕對想不到~~~
我最後的解決方式~~~裝一台三洋的SR-401實際約1頓半3550Kcal(外面商家號稱2噸的冷氣)才有辦法在1小時內降溫到25度候停機

打這麼多回覆問題我也累了~~~我要去忙我的工作了

网友:
看了shunxing大的內容中,讓我們在度回顧那篇討論串,突然想到好像有哪邊錯誤,終於發現了,在那篇中,我們提到了台電計算電力的問題,是計量用戶用電「電流」,就在這個電流,有問題出現了(我們在討論串中,有部分是對的,但也有部分是錯的)。
在一般家庭用戶的用電計量,台電是計算用戶的「實功」,實際消耗在純電阻負載上的電力,並不計算虛功的部分,考慮計算虛功部分的,是採用三相電力的用戶(契約用電)才考慮(譬如動力電),台電計算上,除了計算「實功」之外,還會另外計算「虛功」,如果經過計算低於規定的功率因素時,就會加一些趴數的電費。
可以參考shunxing大提供的電力公司電價表第11頁的第六大項「功率因素」
或是可以再參考此篇最下面那篇。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 ... mp;page=4&pp=10

一般家庭用戶,若能提高用電功率因素,雖然不能幫自己省到電,但無形之中,是在幫台電省電,省越多,台電就不用再多送一堆無效的電力,台電發電所需的成本就能降低,電力有效率的使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extra=&page=1
前些時候不是有提到台電的用電計量實功虛功問題n_151|
順興大,個人有個人考量,醫療級規格拿來家用,只要花的起倒也不為過,航太級更好n_008|
如果粗工有錢,我一定採用純金的,至少純銀的
這讓粗工想到一個殺雞用牛刀的問題n_046|
誰說殺雞一定要用小刀子割雞脖子 ,拿牛刀直接斬雞頭給牠個痛快也行吧
另外.....開帖大大,您發了那幾個帖的問題到底處理好了沒阿?處理情況如何?都石沉大海溝了......:on_049|
來去斬我的鹹酥雞了........不..........是炸我的鹹酥雞才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誰說殺雞一定要用小刀子割雞脖子 ,拿牛刀直接斬雞頭給牠個痛快也行吧

是呀。誰說烤漆一定要用補土,不能用塑鋼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呀。誰說烤漆一定要用補土,不能用塑鋼土?

安捏就喜愛呆玩啦n_1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捏就喜愛呆玩啦n_116|

我旁邊有一台冰箱還在維修測試中~~
用塑剛土將風扇馬達支撐架完全固定住...還真的硬的跟石頭一樣硬...
我現在比較怕你那台車"罵酷"的時候有塑剛土的地方往牆壁一撞~誰輸誰贏都還不曉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是如果我親戚改成兩條獨立的3.5mm2電纜線+兩個全新15A NFB是不是更好?更安全?

若改這樣確實會更安全...畢竟你是3.5mm2的電線搭配15A NFB就算真的短路NFB也先保護了
但~~這只是在主線保護...進到冷氣之後的線路有 ...

說那麼多。。。。。。。
不知道你有沒有用到電火布?
如果有的話,你用那一級呢?
我是用這兩種,你呢?
如果真的要講絕對的安全。我只能跟你說目前沒有。就算是要求極高的飛行器,到目前也是儘量不出事而已。
也還是在找尋絕對的安全,所以你也只能找相對的安全。
所謂的相對的安全是在你的居家環境所用的安全程度就好了。
要把飛行器的要求拿到你家中用,那就真的太才小用了。

對了,飛行器用的電火布是這一型的

還有,別跟我比,我手上的都是別人在高規格環境用剩送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說那麼多。。。。。。。
不知道你有沒有用到電火布?
如果有的話,你用那一級呢?
我是用這兩種,你呢?
如果真的要講 ...

電火布???哪有什麼安全可言.......
這種東西~~~~只不過是暫時絕緣用的...要是被雨水入侵~~太陽日曬..酸雨侵蝕...還不是一樣漏電...
我用的都是便宜貨~~~但有一定的品質~~~~至少我在包都是10幾圈在包的...雖然看起來很厚~~~但安全上至少會加個幾分
一般我們在用的電火布都是去買整條的....不是紙包裝的

PS:真的要安全...包完之後套上2層的熱縮套管~~不過沒有人會這麼做的~~~電線再接的時候先用銲錫固定~~~~也沒有人這麼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電火布???哪有什麼安全可言.......
這種東西~~~~只不過是暫時絕緣用的...要是被雨水入侵~~太陽日曬..酸雨侵蝕...還不是一樣漏電...
我用的都是便宜貨~~~但有一定的品質~~~~至少我在包都是10幾圈在包的...雖然看起來 ...

人家都計較到接點的發熱了。
你在接點處用的電火布,不用耐熱高一點的嗎?
不用找那種放個十年都不會有摸起來粘粘的東西嗎?
當然要幫他找好一點的呀。
一個插座那麼貴都花了。自然就不會在意這一捲3-500元以上的電火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都計較到接點的發熱了。
你在接點處用的電火布,不用耐熱高一點的嗎?
不用找那種放個十年都不會有摸起來粘粘的東西嗎?
當然要幫他找好一點的呀。
一個插座那麼貴都花了。自然就不會在意這一捲3-500元以上 ...

.....
逃兵大~~~~你真的很會為消費者量身訂做耶~~~~

网友:
開玩笑,你開飯店還怕人家吃飯嗎?

人家要高級貨,我們就去拿高級貨給他呀。

再說,成衣那值錢呀。
量身訂做的才值錢呀。不然會被那個西服老師傅在電視上說什麼領子怎樣,站起來如何的。花個錢,請老師傅做一件,自然就沒聲音了嘛。

网友:
逃兵大
你16#貼的是 高壓防水自融膠布
它比一般電工膠布厚,使用時必須比一般膠布更用力的拉長纏繞
這種膠布最常用在CRT電視只更換高壓帽時的絕緣
有線電視戶外纜線接頭防水
這種膠布剛纏繞上去的時候還不是很黏
但是經過一段時日之後,根本就拆不下來
因為它已經全部融溶黏在一起了
該自融膠布在一般水電行的售價約$130-
http://www.phi.com.tw/tp_fit.htm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是高壓電用的。
在低壓下真的不好用。要很用力很用力。差不多是得要把它的光光的那面拉破。
本來就不給拆呀。之前不懂找好久才找到這類的產品耶。
第三個灰的那個,就比前兩個好用了。

哇,要賣130呀。我賣你。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考慮把它PO到"網路拍賣"
有需要的人自然會給你PM囉

网友:
逃兵大那個水電業統稱防水膠帶
如果是戶外接線,粗工通常會做三層絕緣包覆
第一層,普通絕緣膠帶
第二層,防水膠帶
第三層,普通絕緣膠帶
為何粗工會這麼做呢?直接用防水膠帶包第一層,第二層再用普通絕緣交代不就得了!
粗工愚昧,因為考量防水膠帶屬熱溶性,無論是大氣溫度或是接點本身產生的溫度,有可能使防水膠布融合,我們知道接線頭不是平整的表面,任何一個角度受到擠壓,可能使銅線部份壓穿防水膠布,所以粗工才會在第一層先以普通絕緣膠布包覆!
不過防水膠布也要看地方用啦,高價也不一定能買到安全!
看看粗工的電腦群組+維修台的用電插座
滿載還不夠用,延長線拉下去就對啦........

网友:
回复 网友G:

這沒什麼啦,我的工作桌,最少用掉4條6孔。而這4條只負責110V的部份。
220V的部份還用了2條6孔。
這也是我沒吹冷氣,還會成為台電大戶的原因。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天阿~~~~自己做水電的~~~~
你不會自己把線路接安全一點嗎???
用到5.5絞線???你怎麼固定的????這種插座~~~要用2.0單蕊的才好用阿...
看了有點恐怖.......你都沒注意到我的工作桌...裝設了好幾個插座盒....
就是要分擔電力用的~~~~我都沒在使用延長線~~~~非不得已才用的~~~
但都使用在小電器上面...吃重電的~~~都插在我裝設的獨立插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阿~~~~自己做水電的~~~~
你不會自己把線路接安全一點嗎???
用到5.5絞線???你怎麼固定的????這種插座~~~要用2.0單蕊的才好用阿...
看了有點恐怖.......你都沒注意到我的工作桌...裝設了好幾個插座盒....
就是要分擔 ...

 這種問題如果沒辦法處理怎麼作為台灣粗工
安全可是粗工最為重視的要務!不然也不會動用5.5的電纜.
注意看插座,沒燒焦變色吧!
忘記註明,那四台電腦群組可是24小時不打烊得唷!

粗工有練過,請勿模仿,後果自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種問題如果沒辦法處理怎麼作為台灣粗工
安全可是粗工最為重視的要務!不然也不會動用5.5的電纜.
注意看插座,沒燒焦變色吧!
忘記註明,那四台電腦群組可是24小時不打烊得唷!

粗工有練過, ...

硬插也插不進去吧~~~
除非~~~你在你面裝了銅片.....但也裝不進去阿....
要不然就是~~~被你給硬接起來了

网友H:
用壓接端子變換便可以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火布???哪有什麼安全可言.......
這種東西~~~~只不過是暫時絕緣用的...要是被雨水入侵~~太陽日曬..酸雨侵蝕...還不是一樣漏電...
我用的都是便宜貨~~~但有一定的品質~~~~至少我在包都是10幾圈在包的...雖然看起來 ...

我以前也是跟S大想法一樣,電火布不就是用來絕緣的,直到去年我們公司代理日本生產的洗衣機出現火燒事件,日本原廠派技師到我們工廠來教我們做對策處理,他們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用防火膠帶作絕緣,那防火膠帶外觀跟一般的電火布看起來沒甚麼不一樣,但是你拿火去燒它,它只會溶化但不會燃燒,日本人做事情還真是沒話說,我們一般膠帶包好後都用手直接將它拉斷,但是他們不准我們這麼做,要我們一定要拿剪刀剪斷,在教我們的過程中他們不小心掉了一顆螺絲,就為了找那一顆螺絲花了將近半個鐘頭,所有人就坐在那邊等他們找那一顆螺絲,要是你掉了一顆螺絲或是多了一顆螺絲應該會.....?
S大有收到我今天發的短消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壓接端子變換便可以解決

內行的沒錯

自融膠真的好用,我在纜線隊地下電纜(0.9mm300對線)接線點焊(瓦絲烙鐵)各接點套管(電信局都用壓接)完成後,上多孔帶及鋁隔離帶打孔
接地,最後在纜頭兩端PVC表面用鋸片刮45度的井痕,上自融膠(要拉,沒拉一定進水)要一定厚度,軍用的自融膠大寬,最後上PVC大交帶1/2
重疊來回電纜接頭中間放置灌膠孔,完成後再自融膠前方各開2個小孔,開始灌膠(AB樹酯膠)直到2個小孔出膠排出氣泡,在封住這2個小孔
,將接頭掛置人孔蓋上,因為封蓋走人其他管路的水也是會流過來,掉高待膠硬化(4小時),因水位關西不會淹至地面

自融膠重點使用技巧要拉,上層的PVC絕緣膠帶也是要拉至變色不斷1/2重疊,拉至過自融膠約5公分(兩側),重點要用手去戳柔,使之緊密貼合
日曬後自融膠跟纜線及上層的PVC絕緣膠帶完全貼合(個人小小經驗)

縱上所述,粗工大大說的沒錯,絕緣皮層光滑,用自融膠施做技巧不好會進水(電信電纜最外成層式硬質PVC需刮毛)自融膠上層包PVC絕緣膠
帶,是為了日曬劣化防水層用.

樓主:其實您用高階的插座是不錯,終究您內線線路老舊以及使用者不當(轉接頭及延長線接觸不良造成)
    不是普通插座不耐用,跟使用者有很大關西,我家也都用您所說的便宜貨(國際)10來年依然頭好壯壯,有換過電鍋插座(耗損)

网友:
嘿,有看到那個3M Scotch 130C 那一捲嗎?
那就是真的高壓又防水的可以耐熱到130度的。
這個一捲可不便宜呀.沒有 NT $350 還買不到勒。

5.5平方的可以用端子轉針狀,就可以插入2.0的洞了。
我也是為了我的廚房去買了一包100個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插也插不進去吧~~~
除非~~~你在你面裝了銅片.....但也裝不進去阿....
要不然就是~~~被你給硬接起來了

好啦!順興大,粗工就不賣關子了.
其實解決方法很簡單,您看看那個2P塑膠明box,空間這麼大,5.5mm平方X2C進去,再剪6條1.6mm-2.0mm單心線,利用接線壓著端子把它們接上,再各自分配插座不就得了(一分六的分配法)!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圖有真相。
粗工大,把照片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