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零件確認

楼主(2010-08-04):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請大大手中有P4P800的板子~幫我看一下零件編號~
在AGP槽與PCI槽之間~有顆Q86
我看附近的型號是K70~但因Q86爆開膨脹了封裝看不出來~
所以麻煩手邊有P4P800的大大能幫我確認一下~
K70 我查起來是這顆~MOSFET
BS87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61957/GE/BS870.html

已排除這顆MOSFET短路~但目前板子還在保護狀態~開了就熄掉了~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再跟大大們請教...

网友A:
我的p4p800-se 看起來好像一樣,你標示紅圈圈那顆ic是k70沒錯

网友B:
好奇大,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地方短路,光CPU供電的upside MOS被打穿..........北橋大概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p4p800-se 看起來好像一樣,你標示紅圈圈那顆ic是k70沒錯

感謝~那就是K70沒錯了~哈哈...

引用 网友B:
好奇大,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地方短路,光CPU供電的upside MOS被打穿..........北橋大概死了。

哇咧~是這樣呀~我看這片滿嚴重的說~
CPU座中間的黑色零件有點燒焦痕~然後排除短路...又看到LM324附近掛K70...
後來量了...ATX電源接口~小田田接口也都沒短路~
MOS的部份~大略判斷都是OK的~而這顆K70掛掉~也不會影響開機才對...
而且...昨天弄太晚...有點累~
沒測量...就直上真U下去試...連CPU都掛了...呵呵~
好險是2.4賽陽的~呵呵...
感謝S大~我晚點回家再來排除看看~如果還是一樣不修了...小弟目前還很菜~哈哈

网友:
CPU供電的upside MOS如果打穿,可能量對地阻值還看不出異狀,加上若還沒有把北橋打掛(但有可能已經內傷了),還不太容易發現。

這時候如果上CPU,就真的燒了..........2.4的賽揚,也不錯耶!
P4P800,如果壞那樣,大多下場很慘。只有換南北橋一途。

楼主:
酷~S大這我學起來了~哈哈
這個我在量的時候是小田田的12V已經完全短路了~
不知道會這麼嚴重說...
上工第一天就燒CPU了~
目前剛進新手班~還要慢慢學...下個月跟國大敗台熱風槍跟假負載來玩~
我要加油了...我連PCR都還沒背好~呵...
上工作桌又忘了~還偷拿筆記出來看~
感謝S大~如果還有高深的問題~再跟你請教~

网友:
手邊剛好有4片
圖一的Q86,我這4片編號都不一樣ㄝ
N14B
N11N
N11M
N1E1
但確定Q86跟Q97是一樣的
Q97在POW_FAN1 SYS_FAN1上方
看你的Q97就知道你那塊是用哪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4p800-se 看起來好像一樣,你標示紅圈圈那顆ic是k70沒錯

p4p800-se是p4p800-second edition
據我所知,p4p800是用3COM的網路晶片。後來改其他家的,就是這p4p800-se

簡單地說,p4p800比較好。

(怎麼知道的?送修p4p800-se給華碩,回來換p4p800。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只要是華碩第一批正規版後面都不會有英文代碼,都是直接打p4s800....或p5p800,只要有MX,SE....都有改過.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幫小弟~這尾數的問題小弟會學起來的~哈哈...

這板子目前有點硬~昨天排除掉開機保護~但是不上CPU的情形~
但上CPU後會開了又斷了~上管的部份有VCC~
更換短路的電容~在CPU座中間那顆黑黑的~
讓下管的MOS~D極阻抗從1歐姆升到10歐姆~
看來這板子問題滿大的~

今天爬了一下S大跟P大的文後~
小弟判斷PWM IC有問題~今天回去量量~
如果還有疑問的話~再來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中間的那顆鉭電掛了..............
好神奇!

楼主:
是呀~S大~
在板上用電表量~卡在1歐姆~
而且電容旁有一點點黑黑的痕跡~要很注意看...
我先用防焊膠帶貼CPU座~加焊焊點
先撬一邊~結果電容破開...中間都臭灰搭了...

再量一下~下管的阻抗就變10歐姆~(原本1歐姆)
換上就可以空載開機~
但上CPU就會保護~晚上再來玩~

北橋我有量正面背面的電容~都沒有內部短路的情形~
空載後~北橋溫溫的~看來是有工作~

SO...今天回去量PWN的IC~看看~但不知道有沒有料...呵呵~
這板子滿好玩的~很有挑戰性~加油...

對了~那顆賽陽2.4的沒掛~是因為我後來測的六片板子都抓不到CPU
也表示CPU沒供電~因MOS都有VCC12V~但沒輸出
今天爬文後~看來這六片的問題出在PWM身上
只是這P4P800片問題比較嚴重~有短路~呵呵...
有問題再跟大家請教~再次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