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05 維修後開機正常, 但約3秒後仍無背光

楼主(2010-08-05):
這個螢幕用了5年, 昨天突然掛了, 螢幕開機後,看不到BenQ logo,沒有畫面, 電源燈會維持在綠色, 然後變橙色, 在網路上爬了許多大大的文章後, 應該是高壓板的問題, 決定嘗試DIY維修, 在網拍也買了一些零件, 處理過程如下
1. 3A電阻式保險絲--拆下, 量有40幾K電阻.(更換)
2. 2SC5707 4顆--拆下, 有一顆打穿. (既然都拆了, 4顆全換新的C5707)
3. MOSFET 2顆--拆下, 有一顆打穿. (既然都拆了, 2顆換上FU9024N)
4. 一些可疑的焊點--補焊
5. 所有電容外觀上看起來都很正常, 沒有爆漿,燒毀的.
6. 量過IC701這顆5V-in, 3.3V-out正常.
好了...準備開機吧, 心唸阿彌陀佛....Yes, 螢幕背光亮了, 看到了開機BenQ logo, 電腦畫面也很清楚, 但是興奮不到3秒, 背光不亮, 把面板電源按鍵關掉電源, 重開一樣是背光亮-->BenQ Logo-->電腦畫面-->3秒後無背光.
就這樣的情形, 試了D-sub跟DVI界面都一樣.
這會是0.22uF震盪用電容也故障了嗎?? 因為我沒有電容表, 量不出容值是否異常, 用數字電表量是沒有短路現象, 我沒有指針式電表, 所以不確定有無充放電功能, 還是其他地方有問題?? 請各位達人們, 提供意見, 感恩不盡. 謝謝

网友:
.22uf那棵電容應該有空焊
補一補就ok了~~
通常都是被擊穿的5070二棵中間的那一個
想再更保險就換掉~

楼主:
.22uf這顆都補焊了, 測試結果還是一樣, 乾脆也換新的, 也還是一樣...
後來仔細看開機的那3秒畫面, 發現螢幕下半部比較暗一點點, 我把下半部那2支燈管(編號3跟4)接頭拔掉不插, 結果一樣可以開機->看到3秒畫面->熄掉.
以為是燈管故障, 把下半部的燈管改接到, 上半部燈管的插座, 結果一樣可以開機->看到3秒畫面->熄掉. 但是換成是螢幕上半部比較暗一點點.
到此證明這4支燈管都可以點亮, 這樣說來是不是"下半部的高壓驅動電路"的有問題, 是不是線圈呢???
不會吧, 我看大家都很順利簡單換換晶體電容就OK, 我的運氣可真差啊...

网友:
您可能誤會[補焊]的字義了
我修過公司內跟您同型同問題螢幕
補焊正確是要抽掉原焊錫在迴焊
原先裂錫造成包焊...您在補只是外面繼續包...主體沒吃到沒用
我實測過程
換完打穿的晶體跟MOS後保險絲沒再燒...但是量3A保險絲電壓升到33V
但保險絲沒斷...過壓保護
拆下電路板用去漬油刷洗一下焊過的接點....降了5V吧...還是沒背光(但是高壓洗掉助焊劑很重要)
接下來抽掉高壓的變壓器.電感.高壓電容的焊錫再補焊
保險絲電壓降到20V左右...背光出來了
穩定上班時間8小時開了一星期...OK
如果是BENQ17吋 3A的電壓應該在15.XV左右
參考看看

网友:
線圈和燈管都有可能,

高壓板有保護迴路,只插兩支也是會關掉,

看你描述後覺得燈管老化可能性比較高,

你懷疑線圈的話,可以拔起來比較線圈的阻抗是否差不多,

線圈那部份很容易冷焊,記得焊好,

換燈管要小心,別傷到面板了...

网友:
帖主的運氣跟我一樣 這一張 P+I 除了BENQ一般通病外
供電高壓板這一路空載正常但負載就 ,5V 3.3V正常
以下是我搞定的方法
斷開 PF801 外接電源供應就可知道答案了
是電源?是高壓?是燈管?提供你參考

网友:
先找一組正常燈管來交叉測試原面板上及下的燈管組是否正常。

网友:
支持狼大意見,跟小弟剛修好的VIEWSONIC VE700症狀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議  外接獨立燈管 測試 是否會再出現同樣狀況 慧的話 應該是 DC測 IC掛點了  16隻腳的

网友:
燈管不變
上下對調 是沒用的
要拿好的燈管來測
才知道是高壓板還是燈管2者之間哪個有問題

网友:
亮3秒???空焊沒有全部補到吧......電容要測量才知道是好是壞....

网友:
我有遇過一次奇美的也是3秒熄滅

結果是回授電路上的電感異常

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