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不開機

楼主(2010-08-05):
請問我主機板CPU不工作,副位燈也失敗
我要先修P還是R(P.C.R)

一般說的CPU輸出電壓是量哪邊呢,我測上管有12V
接下來就不知怎處理了

主機板型號是
GA-8S648FX-RZ

网友:
你有用偵錯卡嗎?如果CLK 跟 5V 12V 3V 等都正常量燈, 那POWER 跟 CLOCK 都有了開始找 RESET (復位)部分

楼主:
有除錯卡,RESET燈都不亮(重起也不閃逤爍)
3.5.12V都正常
所以先修RESET
待會試試看  3Q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SET 部分包含比較廣泛~~電路上的任何一顆元件故障或不良(要壞不會電壓異常)都是顯示RESET恆亮,
一般正常板子如沒裝CPU 上電觸發後你會得到RESET恆亮.CPU故障也會如此只是機率比較低
大部分都是MOSFET問題比較多,靠近南僑附近的MOSFET先查看看.

楼主:
有夠機車的
等依各禮拜拿到的除錯卡
竟然reset故障
真是夠了.......
要修主機板
結果變 修檢測卡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扯囉~~你買哪一種的?中頭獎?~~~

楼主:
http://www.61131568.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352
新老通的
只有中間PCI那塊
還好他的燈夠多,我把其中一科移到RESET
那位賣家,被我列為拒絕往來戶了

對了我除錯卡燈號都正常,CPU電壓要查哪邊
我用假副載很多都沒電壓
但不知主機板該測哪各元件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假負載~~可測量沒用過耶!只有用過帶燈的ˊ~~也不太懂~只會檢查腳座有無需悍,電路方面還在摸索.
站上的文件可多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假負載上面應該會有"核心電壓"的測量點吧?
"PG"跟"復位"也可以量看看
真的找不到核心電壓的測量點的話就量電感吧

网友:
掌握P、C、R原則,先後次序要搞清楚,P的部分要修好才能談後續的。

网友(2011-10-07):
請指教
ASUS  P5KPL-C/1600主機板
插電主機板綠燈亮
啟動導通 電源不啟動 14腳綠線接地 電源啟動
請問要檢測哪裡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