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一般家庭用戶用電瓦時計結構

楼主(2010-08-05):
電力公司計算一般家庭用電,計算的是實功,沒有考慮虛功的部分,所以電力公司不斷的提倡家庭用戶能夠提高用電的功率因素,選購功率因素較高的產品。
虛功部分,因為不計算,所以通通由電力公司自行吸收了。
為什麼電力公司能夠知道我們用電的實功,就是因為電力公司規定要求用戶安裝的電表本身的結構。

另外這是三相的表頭結構

關鍵就在於電流線圈的「電阻性」上頭,實功是指,電力真真正正消耗在電阻上的功率。
假設電壓沒有相差,因為電阻的阻抗沒有相位差,電壓除以電阻等於電流,這時候的電壓與電流同相角,所以就沒有其他的電力消耗掉了。

先不考慮總電流,假設我們電源是110V,相位角0度,當我們使用的負載為純電感性好了(假設),阻抗假設為10歐姆,相位角+90度(特性使然),電流便是110 / 10 = 11......也就是11A,相位角相減,0 - 90 = -90。
要算功率因數,要知道相角,這個相角,就是電壓與電流的相角,兩者相差90度,故功率因素為0(cosθ)
實功率:P = V x I x cosθ = 110 x 11 x 0 = 0...........這是在負載上的功率喔!可見全都跑到虛功率了。
還沒把表頭內的電流線圈考慮進去,因為匝數少,視同為電阻,不會影響電流的相位,電流相位還保持在-90度。
因為電壓線圈,相位轉了90度,與電流的相位-90度整整相差了180度,無法有磁場的應力,便無法牽動轉盤,這時候表頭就不會動了。

交流功率
這有點深度囉!這是基本電學的交流功率章節,大略總複習交流功率

网友:
S10274chen:
不錯喔,可以把課本找出來。
不過,我比較希望看到你用自己的話,簡短的介紹它如何把"虛功率"扣掉的部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逃兵大..............剛剛直接補充內容囉!我理解到的是這樣。不知道這樣的描述方式有沒有錯。

課本都還留著,因為我記性真的不好,常常會需要翻課本,所以留下來,如果遇到需要翻閱找方向,就容易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10274chen大大
真用心!!我也忘光光還給老師^^
今日這帖收下,順便複習,感恩您

网友C:
怎樣可以讓它跑慢點,上期電匯3千多心在淌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所有的電器插頭都拔掉。
或是把電源總開關往下。

這兩個都是不錯的方法,而且是合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樣可以讓它跑慢點,上期電匯3千多心在淌血

 大大想吃免費的三餐嗎
瓦時計是利用電磁原理.........這方面下點功夫n_008|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樣可以讓它跑慢點,上期電匯3千多心在淌血

 大大想吃免費的三餐嗎
瓦時計是利用電磁原理.........這方面要多用點心n_00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大想吃免費的三餐嗎
瓦時計是利用電磁原理.........這方面要多用點心n_008|

逃兵大那招比較好用拉~~~~~
合法而且台電還給獎勵該用戶呢~~~~
總開關往下切~~~超省電~~~~~

网友F:
之前有看看過使用電容的原理,直接並上交流電源,現場以同樣的吹風機展示結果電表真的明顯走慢,應該是使用電感與電容相位相互抵銷的原理,不知這樣分析對不對,請知道的大大能再分析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看看過使用電容的原理,直接並上交流電源,現場以同樣的吹風機展示結果電表真的明顯走慢,應該是使用電感與電容相位相互抵銷的原理,不知這樣分析對不對,請知道的大大能再分析說明 ...

....沒用.....波形是固定的....電表會走慢...
是因為電容充放電減少了主電源的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並聯電容能提高功率因素,尤其是後端負載呈現電感性的時候,更為明顯。
交流電路中,電容與電感的屬性是相剋,一正、一負,可以互相抵消。
我們不知道那支表是否能夠量測虛功電流,不過判斷,大概可以肯定,應該有!
吹風機的主要實功率還是不變,省電,只是幫台電省電。

网友(2011-04-14):
感謝板主用心

网友:
只是幫台電省電 那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