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X440顯示卡零件編號D407

楼主(2010-08-05):
請問有人知道這個零件是啥麼嗎開頭為D 編號D407 黑色上面看得見 42前面燒黑了不知道還有沒有字,有人可以幫我一下嗎?謝謝.或是可以用啥麼代用呢

网友:
我的廠牌和你不一樣...
不過零件應該是一樣的.....
我的卡上面那顆標記"L42",旁邊那顆"p06 12(直著寫)"...
不知道能不能幫上忙...

楼主:
謝謝~~旁邊那個電晶體寫s1a

网友:
12v短了 檢查風扇有無短  D407  KL2

网友:
D407解焊下來看底下電路走線
如果只有2點有跑線...買一般快速2極體來焊就可以吧
3點都有跑線就買2顆...白線都朝原先1腳那邊
那顆編號如果是A4X 元件就是編號BAV70 開關2極體
可以參考這頁最底下那顆...可能不好買
http://www.100y.com.tw/productclassM3.asp?Mat3=31AD811&No1=1&No2=10&pag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