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大大知道哪裡可買到0N05EW這顆POWER MOSFET嗎

楼主(2010-08-05):
請問有大大知道哪裡可買到Motorola 0N05EW這顆POWER MOSFET嗎?
我去digikey上也找不到,頭痛中<
還是有可代用好買到的MOS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應該是 MTD10N05E 吧 ! 下面有它的 Data 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OLA/MTD10N05E.html
只要找  Vdss - 50V  / Vgs -20V / Id-10A / Pd-20W 規格的 Power MOSFET 代用就可以了 , 使用時要注意腳位是否相符 。

楼主:
感謝大大..我去找找可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