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FRD牌 LC-B350ATX 的NTC(熱敏電阻)

楼主(2010-08-05):
我的 power supply 如標題,內部的  交流輸入 至 橋式整流器 之間的電路,與 Wish 大大所發表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2275-1-3.html

一樣,只是少了 T1、C4、 Z1 ,其他零件都一樣(數值也一樣),請問各位大大,此電路如何算出熱敏電阻NTC的電阻值??

因為此電源供應器裡面的NTC,被我摸了其中一面,那一面就整個碎裂掉下來,也看不到編號,雖然爬過文

有些大大說  一般常用在5歐姆~10歐姆之間,可先用5歐姆測試看看,但我還想知到此電路是如何計算NTC的

電阻值。

另外這顆電源供應器的規格是  115V  8A、230V  4A

网友(2010-09-24):
那顆是大電容充電時緩衝用的.避免大電容充電時的大電流燒了橋式整流器
有了那顆. POWER的開關也比較不會產生積碳而有接觸不良情形. 插電時產生的火花也會比較小
取值大小要看你的POWER瓦數而定. 一般常見的都是5Ω/4A~10A左右
POWER工作一段時間會燒熱敏電阻. 表示耐流太小

下圖是之前取自某論壇. 來源網頁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