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潢完成的房間~~

楼主(2010-08-06):
我這房間其實已經裝潢好一段時間了....
裝潢房間用了半個月的時間.....

大家就看大約流程吧....
裝潢時我跟裝潢工人互相搭配...他先把骨架裝上去之後...
我隔天就先把銅管.電線.排水器的水管通通事先拉好~~~並且預留~~~~
我還預留了網路線.同軸電纜與電話線路這些都已經是先考慮在內
預留完成之後~~~隔天他們據續裝潢....
在他們固定矽酸鈣板的同時...我順便挖洞...裝崁入式燈具...不要問我為何要這樣做...
主要是..他們的板子狸天花板太近了...不然是可以等他們做好在挖洞的...
但是這樣很不好安裝....也有可能裝不上去...
裝潢的做好之後~~隔天換油漆工來...先補土....
補完土隔天來上漆...他花了2天才完工....
油漆都完工之後...換我善後....因為油漆只負責天花板部分...
其他的都我自己來....
都整理完了之後...來裝設一些小東西.....
下面這開關箱...是裝潢檢來的...它在牆壁釘了木頭我油漆之後裝上去的....
小夜燈加開關...這原本是3個插座...我改成2個一個開關....
畢竟老舊房屋插座的線路都很細...我也不想只用璧面插座..我都有另外拉...電源插座出來...
而且~~這些璧面插座的盒子都是塑膠的..早就碎光了..為了固定..我是裁木頭崁進去之後鎖上的
在房間要使用大功率電器只能在這桌子上面的插座使用~~~
我在層板上面也有加裝而外的插座以方便使用~~~~

网友A:
人跟動物還是一樣的~~~~

把雌性動物引起來之前是先築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跟動物還是一樣的~~~~
把雌性動物引起來之前是先築巢。

我覺得 天花板上面的線路 還是套個pvc安全點 以免鼠輩咬破..但都完工了 現在來不及再弄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 天花板上面的線路 還是套個pvc安全點 以免鼠輩咬破..但都完工了 現在來不及再弄了= =

這房間不必怕小動物....我在重點地區撒了很重的毒物...這些毒物對人體只要沒接觸到都沒事...
而這些毒物都是天然的殺蟲劑....專門對付螞蟻.蟑螂與跳蚤....
房間平時沒有開們的習慣~~不會有老鼠跑進來..而且層板並非是密封的...他做成開放式的.....
我隨時都可以在上面繞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房間不必怕小動物....我在重點地區撒了很重的毒物...這些毒物對人體只要沒接觸到都沒事...
而這些毒物都是天然的殺蟲劑....專門對付螞蟻.蟑螂與跳蚤....
房間平時沒有開們的習慣~~不會有老鼠跑進來..而且層板並非 ...

線路不及格,沒有按照(有邊走邊,沒邊走直線,直角直線)原則

网友D:
我之前是把整個房間壁面打掉. 然後重新安裝壁內管路, 線路整個拉掉重新裝設
全部自己來, 連打牆的機器都自己跑去租來用. 結果有一次"臘振"臘到火線~
被電到激激叫

不過整個完成之後超爽的. 一整個成就感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毒物???

你。。。。。。。你不想活了呀。

我說個故事好了。
我們不是都在用核電廠嗎?
那核癈料怎麼辦?
通常都是埋到地下去。
可是,你知道嗎?以目前的估算知道這個文明,應該不是地球歷史以來的唯一文明。
在更早之前,還有文明的存在。當然,可能在我們這個文明滅亡之後還會有下一個文明的出現。
問題就在,我們很清楚那個地方是核癈料的儲存地。可是下一個文明的人並不知道的。然後就有一批人在想,怎麼標示這個地點的危險性。他們最後找到的是以數學的表達方法。至於怎麼表達呢?逃兵逃了,所以沒看到結果。
你會問說為什麼用數學?我想,如果這固文明不見了,下一個文明出現時,可能沒有貓、狗、大象。。。等等的了。動植物都不一樣了。你很難用象形。

故事講完。那我想問的是,順大。。。。你記得下了多重的藥,多毒的藥,在那個地方。可是。。。十年、二十年後,你還會記得嗎?
藥動物吃了,會不會立刻死亡?如果不會,它會不會把它"帶"出來呢?
那就是慢慢的散佈了。
當然,大人不會有事。
你結婚了,會有小孩。小孩會在地上爬。看到東西就會用嘴來了解這個東西。
你真的下了很重的毒嗎?那我就真的很擔心了。

另外,套PVC管在我的看法,不是怕老鼠咬。我是怕未來的維修無法抽換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不及格,沒有按照(有邊走邊,沒邊走直線,直角直線)原則

你說牆壁新增的插座阿....老婆有交代過...不想看到電線...只好躲到桌子下方在上來...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把整個房間壁面打掉. 然後重新安裝壁內管路, 線路整個拉掉重新裝設
全部自己來, 連打牆的機器都自己跑去租來用. 結果有一次"臘振"臘到火線~
被電到激激叫

不過整個完成之後超爽的. 一整個成就感 ...

本來也想打掉重用.....但...我老爸因天花板的裝潢...已經很抓狂了....
在拆牆壁重新裝設電路...他會更抓狂....我光要在牆壁打洞釘壁虎..他就很不爽了...

引用 网友E:
毒物???

你。。。。。。。你不想活了呀。

我說個故事好了。
我們不是都在用核電廠嗎?
那核癈料怎麼辦?
通常都是埋到地下去。
可是,你知道嗎?以目前的估算知道這個文明,應該不是地球歷史以來的唯一文明。
在更早之前,還有文 ...

其實...毒物只不過是賣場買來的殺蟲劑....在層板內部周圍噴上很厚一層...
在丟一些樟腦丸~~~~~~這樣會很毒嗎???小孩也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毒物只不過是賣場買來的殺蟲劑....在層板內部周圍噴上很厚一層...
在丟一些樟腦丸~~~~~~這樣會很毒嗎???小孩也碰不到...

會。
1.會擴散。
2.樟腦丸。嗯.......在小孩出生之前不要亂用這種東西。
別說我烏鴉嘴,有一種病叫做蠶豆症。就是連聞到樟腦丸都會有事。

网友:
其實
這些工程
應該難不倒Shunxing大
是為了趕時間嗎?

网友G:
釘天花板,應該就要請人做了。
不過天花板好像這樣封死了,以後如果有想要調整天花板的管線,這下不就麻煩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釘天花板,應該就要請人做了。
不過天花板好像這樣封死了,以後如果有想要調整天花板的管線,這下不就麻煩了。

Shunxing大不是有"恐怖累煞"嗎
加個釘槍與圓鋸機就可以DIY啦
以後還可以裝冷氣兼裝潢n_1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毒物只不過是賣場買來的殺蟲劑....在層板內部周圍噴上很厚一層...
在丟一些樟腦丸~~~~~~這樣會很毒嗎???小孩也碰不到...

樟腦丸只要1-2個月 屍骨無存了 會像是汽化 揮發之類的 最多留下一點點痕跡...
還想撐個十年20年 哇咧..

引用 楼主:
房間平時沒有開們的習慣...

看來樟腦丸揮發後 一進門會吸到特濃樟腦味 小心暈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牆壁新增的插座阿....老婆有交代過...不想看到電線...只好躲到桌子下方在上來...

築巢時 當"專業人士"遇到了"視覺系人士"就會轉職成為"萌系寵物"了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H:

Shunxing大不是有"恐怖累煞"嗎
加個釘槍與圓鋸機就可以DIY啦
以後還可以裝冷氣兼裝潢n_112|

就是缺釘槍與雷射水平儀...有這兩樣~~我就可以自己動手裝潢了....
還可以省更多~~~~

网友I:
天花板是白的 牆壁也是白的 這樣不好看啦n_011|
天花板貼上仿原木的皮 牆壁貼上壁紙 感覺比較好看n_003|
不然天花板劃上藍色的星空 牆壁劃森林也不錯 像摩鐵n_07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花板是白的 牆壁也是白的 這樣不好看啦n_011|
天花板貼上仿原木的皮 牆壁貼上壁紙 感覺比較好看n_003|
不然天花板劃上藍色的星空 牆壁劃森林也不錯 像摩鐵n_070| ...

你~~~~~眼睛有問題嗎???牆壁是白的??????你怎麼看的????:on_064| :on_064|

壁紙久了會掉....還有會引發火災的危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眼睛有問題嗎???牆壁是白的??????你怎麼看的????

壁紙久了會掉....還有會引發火災的危險......

白色

网友:
用輕鋼架
便宜又大碗
以後維修方便
還可以換不同色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