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902只亮綠燈,其他完全無法啟動(已完修)

楼主(2010-08-06):
這是一台VA902的機型
狀況是上電後按下開關鍵
只有電源指示燈會亮
其他的作用全無
燈管的部份經測試結果全部正常
目測板子背面有明顯的兩個燒壞的晶片
型號都是9977GM,已換上新的
再上電測試,結果一樣
想請問我該往那查
下面幾張圖為全視
如須補充某點電壓或某局部圖,請說明那個位置,我再補上

正面零件配置圖

這是背面全景

兩個明顯燒掉的IC就在上方兩個紅圈處,型號都是9977GM
下方紅圈的型號是OZ9932G,這顆的datasheet上網找不到
量他所有的腳位,幾乎都沒電壓,只有第7腳有1.3V,應該也是有問題的
但手邊沒零件可換

請高手指點,接下來要查那個部位

网友:
看你修的地方是高壓部份,OZ9932G有可能也掛了,

剛剛查了一下那顆露天有賣,不會太貴,

先看電源和AD板那部份是否電壓正常,

因為開機後不知道是不是只是無背光而已,所以你會覺得都沒反應,

如果都正常,高壓部份看你要不要用改的或買IC回來換了...

換好之後附近最好量看看還有沒有壞東西。

楼主:
感謝指示
我也覺得9932那顆應該也是掛了
至於面板有無啟動
初步判斷應該是沒有
因我有用手電筒照
看不到任何東東
但可以確定一點的是AD的12及5V都有輸入

网友A:
這一片 我也有一片 `
是 ~0V 啟動 ~改高壓有點麻煩 ~
我也n_071| 到現在 還不知道要 如何正確的改比較好.

网友:
不會啦!

引用 网友A:
這一片 我也有一片 `
是 ~0V 啟動 ~改高壓有點麻煩 ~
我也n_071| 到現在 還不知道要 如何正確的改比較好.

C大可找有受控的5V電位既可!如這裡: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1387&next=1342

网友:
沒有信號是否會變橘燈?若不會,表示問題出在AD端。
另外順便檢查上方兩顆電源穩壓IC的輸入及輸出是否正常。

這片三合一的通病是容易空焊、電源電容外觀正常卻無容值,建議全面補焊以及更換電源輸出端電解電容(包括背光電路ㄇ型鐵片下方兩顆)

楼主:
回報問題

橘燈應是上電就會亮,由某個點發出的待機訊號是吧
不知道橘燈的待機訊號由那裡發出
這片情況是橘燈只會閃一下(不到一秒)

剛我已全面補焊,並將其中一顆1500u 16V電解電容更新
因它的容值只有1360,
其它幾個主要的電容我也拆下量過,都在正常值內
可是上電測試結果依然一樣

AD板部份,在背面有一顆1117 1.8V,量測電壓也正常

然後我再測量MCU傍的那顆晶振為60HZ(型號為12.000 AVH)
另一顆24LC16B的IC
其SCL,SDA,VCC的腳位(分別為第5,6,8腳)的電壓為3.52V
其餘5支腳位均無電壓值

這是最新的結果,請各位高手幫幫忙吧,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不會是60Hz喔!那是12MHz。
燈號不會變,按任何鍵都無反應,AD被打掛了。

楼主:
嗯,那顆晶振應該是有問題
我找找廢板看有沒有可以用的..

网友:
之前修過一片三合一,最後的結果是MCU及EEPROM掛點,給您參考。

网友:
難怪你找不到OZ9932 datasheet....
因為是CONFIDENTIAL文件....
附上OZ9932 datasheet...請服用....

9977GM有兩家...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回復
再請問如何判斷MCU掛點,除了用燒錄器讀取判斷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感謝你了,連機密文件都弄得到

楼主:
完修報告

經更換OZ9932及24LC16B兩顆IC後(紅框處,黃框為之前更換的部分)
測試正常,目前正在運作中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先更換完  OZ
之後 還是沒動作 在換 ~24LC16B
的嗎?

网友:
以上各位版主的經驗,真的讓小弟佩服,現在小弟正在學習如何的修理。

楼主:
回复 网友F:

OZ和24這兩顆各管不同的部分
OZ主要是高壓的部分
而24則是AD的部分
而我這台機器的狀況除高壓故障外
連AD也無法啟動,因為待機橙灯都不會亮
所以我是直接兩顆都換
到目前為止,運作都很正常

网友(2011-07-11):
你好  我目前也有相同版子 狀況是 待機燈有亮  只是無背光 9977GM也是明顯燒毀 電容也都偏很低都處理了 目前還是沒背光 OZ那個還沒動 還在思考中 有建議嗎 謝謝喔

楼主(2011-08-30):
回复 网友G:

把它換了吧,
OZ那顆八成是掛了,
不過還是要先量一下電壓值是否正常

這片板子就我後來看了多人的維修經驗
都是直接改板
主要原因是因為老師仔不想花太多時間查電路
我當時是因為不會改(三合一的要改板很麻煩)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