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19" VG2021m 亮綠燈 無畫面<已解決>

楼主(2010-08-06):
ViewSonic19" VG2021m
原本亮燈無畫面 亮綠燈
拆開發現異常電容予以更換

拆換零件:

燒機一天正常:

但外殼很熱
關機拆開觸摸以下元件異常燙手
只好將後背鐵殼拆除
想請問大大圈選處異常燙手這樣該如何處理

网友:
電源板的設計問題很難改吧
供應給高壓版的電流過多消耗不掉就會發熱消耗
P板變壓器都過熱了....可以先把那顆150uF/400V電容降成100uF/400V看看有沒有幫助

楼主:
感謝October2大
燒機都沒問題
雖然有點怕怕的
還是給他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