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1S 畫面上下抖動 更換燈管完修<已解決>

楼主(2010-08-06):
ASUS VW191S 畫面上下抖動

拆開後目測AD板無異常
高壓板各零件外觀正常
但基板有燒焦痕跡

背面觀測 判斷應為
圈選處元件過熱

請問相關元件用途及可代用元件
因爬舊文沒看到相關元件的資料
  感謝

网友A:
這個應該是?

燈管壞了!有時畫面抖動後會正常!有時又點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壞了!有時畫面抖動後會正常!有時又點不亮!

Atun大大您好
但我上機的情況是畫面一直跳動
沒有點不亮的情形

网友B:
先試著用公板AD點看看,或是不插燈管,點起來後用手電筒確認畫面是否會跳。
這情形之前遇到的狀況是面板異常或是高壓漏電。

网友:
沒錯啦!

我遇過3台!每台狀況不同!
怎麼測試!你僅用單燈去點面板,還是要接原來的AD板,就知道顯示的情形?你可參考此篇!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14

网友:
如果是畫面上下抖動應該不是背光
T-CON電壓不穩....我在筆電有遇過2起
都在LVDS電壓輸入附近補焊跟清潔屏線就好了
液晶螢幕的話可能還要檢查AD板3.3V跟2.5V電壓穩壓狀況
尤其他的電容是否不足
圖片中AD板上方少一顆穩壓可能是3.3V的
應該在電源版背面....看是不是有一顆1084M-33的穩壓IC
量看看他的輸出是不是會飄

网友:
參考2sk3055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試著用公板AD點看看,或是不插燈管,點起來後用手電筒確認畫面是否會跳。
這情形之前遇到的狀況是面板異常或是高壓漏電。

換上外接燈管
測試用手電筒照面板
發現畫面正常 確認是燈管異常導致
就拆下燈管發現的確燒壞
但是問題找到了
卻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手邊沒有寬螢幕的燈管n_001|
只好東西收一收等明天買燈管回來裝了n_030|

网友B:
恭喜,拆換時記得要小心,祝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拆換時記得要小心,祝順利完修

感謝郎大
以下為今日完修過程 繼上次換燈管換出亮線後
更換過程更加"尊敬"面板n_067|" />
PO上完修流程 再次感謝板上各位大大
倒楣的是兩組燈管都壞n_030|" />
經狼大見解 外街燈管並查看面板LOGO 確認LOGO無閃爍狀 故判定燈管異常

拆解面板:

找到兇手 但兇手不只一個(一一"兩組都壞了)

購買現成燈管組 但包覆鋁框大小不符合
自行拆裝n_058|" /> 搞得很醜

:on_055|" /> 有人這樣弄的嗎 還請大大指導該怎麼弄比較好呢 實在沒買單燈管來裝過

裝入燈管

裸測試 LOGO正常無跳動:on_003|" />  終於

上機點燈測試3小時無異常:

被蹂躪拆換的兇手:

网友:
恭喜妳

恭喜妳

网友:
高壓線最好一線到底,焊接處盡量縮小,並使用兩層熱縮套管包住,可以避免漏電情形。

网友:
有一套!

嗯! 又學到一項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