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的手機電池再利用

楼主(2010-08-06):
大家都有手機,換了手機以後,連帶電池也要換,於是乎電池一堆不知如何用,
這裡的朋友都是修護能手,手邊各式三用表一定有,指針型要兩個三號電池,或
再加一個方形9V電池,數位式則使用方型9V電池,我常遇到電池漏液或沒電,有一天
心血來潮,將三用表拆開,將電池座修改,指針式改裝一個鋰電等於從兩個三號1.5*2
3V提升到3.7V,原以為量電阻會誤差,結果一樣沒差,反而X1更容易歸零。
數位的呢?不能湊到9V,我把鋰電串接兩個7.4V,測試使用,哈!螢幕都正常,用
起來也沒差的樣子,只是盒子需要稍微修改。
當然前提是:您所使用的三用表,要和我用的一樣是廉價品,這樣改起來才不會心疼,
電池沒電時,只要充一充,又是一尾活龍,(我充一次,已經用了好久),不知各位
意見如何?

网友A:
低耗電量的設備,單顆使用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只要放電電流不超過該電池的1C,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電池串聯使用,儘可能使用同一批,且特性相近(內阻,電壓,新舊程度)
以避免電池之間發生逆充現象

先前有使用者新舊電池(鹼性與碳鋅混用),造成爆炸
就是使用者認為,只要有電可以用就好的錯誤觀念
因而發生該社會新聞

鋰離子電池的特性,跟所有電池是截然不同的
所幸,一般商業用途的都有相當的保護措施
使用者只要依其用途使用,發生意外的機率並不高
但還是會有不可預期的狀況發生
順興大就有一自身案例
且待他本人現身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耗電量的設備,單顆使用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只要放電電流不超過該電池的1C,基本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電池串聯使用,儘可能使用同一批,且特性相近(內阻,電壓,新舊程度)
以避免電池之間發生逆充現象

先前有使用者新舊電池 ...

案例???不知道再說哪次的事件....
該不會是鋰電池自然那一次吧....
說真的~~~最好不要亂使用鋰電池~~~~
什麼樣的產品~~~都有標榜可用的電池~
鋰電池獨立取出~~~無電路板溫度保護~~~很容易引發爆炸的~~

网友:
鋰電池外壳很脆弱,若摔落撞擊很容易有鼓起現象故要再利用要注意固定方式
外觀若是有鼓起現象,不論輕微與否都應該捨棄,不可再使用避免爆炸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