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電容的問題?

楼主(2010-08-06):
POWER經常遇到電容容量變小或突頂的問題。
翻看舊文有提到當電容容量變小時,會造成濾波不穩。

請問,
1.當電容容量變小或失效時,電壓是會變大或變小?
2.當電容容量變小或失效時,會導致其他元件容易損壞嗎??
3.再則,有時候看到機殼電源常用小一點的電容,把它換大一點會有幫助嗎?(指電源體質)

网友:
1.電壓不一定變高或變低,但會因漣波加大,輸出變不穩定。
2.輸出電容異常時,會因為整流元件Irms增加,容易導致過熱而損壞。
3稍微加大.對於濾波效果會有改善,但過度加大會有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