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電源問題

楼主(2010-08-06):
確定電源無問題,但是每次關機之後下次就開不起來了,必須要power後方的開關關閉再開起才可以.
量測主機板power on 開機電壓有5v,請問如何解決?

网友:
有沒有換過電源供應器?或是主機板的電容是否有爆容或凸起?
12V電源插座是否有異常焦黑?或是有沒有去BIOS看所有的供應電壓值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同樣的power同型號別的主機板不會,

网友:
1.BIOS SETTING DEFAULT看看。
2.POWER的STANDBY 5V有沒有正常?檢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機板端點上的開關 電表量測是 5.01V 但是怎樣ON 就是不開,
第一次正常可開啟關機第二次才會這樣打不開.POWER 本身沒問題測過其他主機板都不會這樣

网友:
是華碩的主機板嗎? 請告知型號! 你所說的問題真是考倒師父(台語)肯定的告訴你Power、Ram、CPU、VGA 測試均無問題。

网友:
這個問題  我有遇到過    我的情況是     機殼的問題     機殼維修後就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