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可以討論一下大家用的是哪種直流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0-08-06):
小第想買一台直流電源供應器只是去長名街看了一下
台灣的最低價位3800元0~30V 5A
想詢問一下直流電源供應器用大陸的會不會有危險
還有個更蠢的問題如果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怎樣判定正負極性

网友:
中國製的不一定就不好, 只能靠運氣囉
你所謂的正負極判定是指... 電源供應器還是待修設備?
電源供應器正負極應該有標示吧.
至於待修設備的話. 通常電源輸入端都會有接濾波用的電解電容
依電容的正負接腳直接查線就可以查出輸入端的正負極了.
有時候也可以靠查二級體來查出輸入端的正負極.

网友:
長名街 的東西 也很多是 大陸的~~
我用的是 安泰信 ~30V 5A

网友A:
安泰信的真的不錯,不過是220v的....
不知道有沒有110v的...

水大那台兆信的好像有改110v的,
不知是買改好的,還是台灣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泰信的真的不錯,不過是220v的....
不知道有沒有110v的...

水大那台兆信的好像有改110v的,
不知是買改好的,還是台灣改的...

對岸本身改好的~~~~~它可直接支援雙電源~~~110V或220V都可
水大那台價格也比較貴~~~~

网友:
原來如此,我現在還在考慮,
怕買了用不到。
感謝興大解惑。

楼主:
小弟現在跑去買305D 1999元那台
明天寄送到再跟各位大大說說看好不好用
終於加入"小小敗家一族"

网友B:
呵~~我那台還滿方便的,至少不用再拉220的線~
這個星期剛拿到阿游大介紹的那台8606D,雙30V3A~~~
270元入手~~~呵呵。重點是...拿回來測試是好的,裡面只有爆兩顆儀表的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我那台還滿方便的,至少不用再拉220的線~
這個星期剛拿到阿游大介紹的那台8606D,雙30V3A~~~
270元入手~~~呵呵。重點是...拿回來測試是好的,裡面只有爆兩顆儀表的電容! ...

....又在哪個拍賣看到好料的阿~~~~

网友:
惜物網啊~~阿游大有貼位置。
不過比較麻煩的是要自己去拿,沒在幫人代寄的。

网友:
真是好康,我怎麼都遇不到...

楼主:
目前測試還OK
可惜小弟是高雄人不然那惜物網
還真多東西是小弟喜歡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知你買的是那台,可以貼上圖片及使用心得,
和最重要的...........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買的是那台,可以貼上圖片及使用心得,
和最重要的...........價位...." />

價位是1999元
有貼上圖了
這賣家還不錯跟超音波機一起買算小弟2700含運還送小弟nb維修的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