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的搖控器維求救-外殼打不開RF07T2

楼主(2010-08-06):
之前無法上傳照片,終於解決,
一開始就遇到問題,因為無法拆開,所以請大大幫忙一下,暴力法應該很困難了,害傷到液晶

這款的搖控器因為上半部是液晶,我想很難用暴力法拆

這款的搖控器因為上半部是液晶,我想很難用暴力法拆

這是唯一有螺絲的地方

這是唯一有螺絲的地方

想拆開地方的側面圖

想拆開地方的側面圖

网友:
那是用卡榫卡住的 用個(路雷肉)或只手指甲可以撬開

网友:
螺絲拆掉...
用刷卡的方式...先讓一邊卡榫脫開....然後就全脫了....打錯字...全開了...通殺...後面兩字多餘的...

楼主:
^^那我早上再去買個鐵尺來試試,某大大教的,謝謝

网友:
沒看到被面的中上部分照片....說不定還有螺絲

网友:
鐵尺???
要鐵尺做啥用???
不要的信用卡或會員卡就給他拿來刷啦...
鐵尺很容易將邊縫翹壞掉...
買鐵尺不如去買拆手機用的拆機專用撬棒...

楼主:
向各各大大報告:
這搖控器,因為裝上電池,液晶也沒有顯示,按鍵也無法使用,搖控器的下半部可以很容易打開,正如各位大大所說,
但是上半部,不動如山,還是我技巧有問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各各大大報告:
這搖控器,因為裝上電池,液晶也沒有顯示,按鍵也無法使用,搖控器的下半部可以很容易打開,正如各位大大所說,
但是上半部,不動如山,還是我技巧有問題?
? ...

我就說~~有螺絲阿.....在正中央....

网友:
有貼紙嗎...
貼紙底下可能有嫘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各各大大報告:這搖控器,因為裝上電池,液晶也沒有顯示,按鍵也無法使用,搖控器的下半部可以很容易打開,正如各位大大所說,但是上半部,不動如山,還是我技巧有問題?? ...

如果不動如山就很大機會有螺絲,不要硬拆喔

楼主:
向大位大大報告,我今天再看了一次,確實沒有螺絲,看到快脫窗了,
我懷疑,會不會像一些變壓器一樣,沒有螺絲的那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位大大報告,我今天再看了一次,確實沒有螺絲,看到快脫窗了,
我懷疑,會不會像一些變壓器一樣,沒有螺絲的那種,

用肉眼當然看不到螺絲阿...就說你少拍一張背面的照片了....

网友:
貼紙下方或是你覺得是在貼合上去的塑膠標示板下都是很有可能的,為了美觀當然會在你看不見的地方
要不然用信用卡刷一定可以順利刷開,中間卡住一螺絲~~其實刷斷也沒差啦,在黏好就可以了~~只不過能不斷當然是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位大大報告,我今天再看了一次,確實沒有螺絲,看到快脫窗了,我懷疑,會不會像一些變壓器一樣,沒有螺絲的那種,

背面的照片來一張看看

网友:
反正是故障品.用力翹開帕甚麼

网友:
搖控器四周大部份使用卡筍,測面的卡筍若刷開但仍分不開蓋子附近很明顯有螺絲,看看是否有標籤或貼紙蓋住,仔細找找會有發現.

楼主:
都被你們看光光了^^

真的沒有螺絲

露美背

露美背

害羞的一點,^^

害羞的一點,^^

网友:
也許正面有RF07T2那張表貼底下有螺絲。

网友:
今天試拆看看 跟樓主一樣   卡在中間拆不起來  後來終於小心拆開了

上蓋是沒有貼紙蓋住的 因為那銘板還滿厚的

但是 一但拆開 密合度就可能不如原本的好了
大家了解拆開方法 就會知道

拆開方法是 >>> 大家都有看到後面有一個小孔

用比孔小的鑽頭 手動慢慢鑽
等手鑽的時候感覺突破外殼層的時候
稍微再小心鑽開  就可以繼續沿著側邊
慢慢撬開卡榫  請小心慢慢撬開
不然卡榫斷掉  側邊縫隙就會變大

潛水太久  應該不能上傳圖片
以後有機會再拍張電路圖給大家欣賞欣賞  ^^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無法上傳照片,終於解決,
一開始就遇到問題,因為無法拆開,所以請大大幫忙一下,暴力法應該很困難了,害傷到液晶

圖上螺絲 右邊 有2個一字凹就是卡榫 從這裡下手

网友(2010-09-21):
通常我會用細的一字起子從側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