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鳥牌ViewSonic VA720液晶螢幕背光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0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遇到這種要好不好的毛病, 還是直接換公板比較快了
如果客戶還在趕的話, 不先換給人家還會碎碎念

网友:
上次我也是修了一台同型的 !!

也是高壓板的問題 , 我找了很久還是找不到真正的問題點 !!

最後也是換了公板上去才解決 !!

网友A:
原本的高壓版回授線路可能有問題,燈管導通後應該要保持一定電壓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高壓版回授線路可能有問題,燈管導通後應該要保持一定電壓才對!

我檢查那幾顆回受用的二極體與電晶體.....都沒發現異狀....
同業的再說...這一批高壓板是線路設計不良引起的...
好像新的板子就有這問題了....

网友B:
IC的控制波形真的很奇怪。兩邊都不同了,怎麼燈管打出來的頻率還會一樣?很誇張。

也有可能真的,回授的電晶體,選錯了!切換速度不夠快,誤動作。

背光關閉保護,對岸做得很絕。
直接把時序栓鎖,接地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27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的控制波形真的很奇怪。兩邊都不同了,怎麼燈管打出來的頻率還會一樣?很誇張。

也有可能真的,回授的電晶體,選錯了!切換速度不夠快,誤動作。 ...

打出來的波形~~~一定是一樣的阿~~~~
畢竟主控IC送出來的~~~~也只不過是針對MOSFET做出開關動作......
只是上面的波形....是採瞬間電壓...也就是說~~用電表測試直流..還是有正常的啟動電壓...
它還是可以開啟MOSFET的通道...而~~後端的就由電晶體與電容來產生頻率....

對岸說~~把保護拿就就好了.....但~~~~說真的~~拿掉~~~以後應該換成MOSFET被擊穿的可能性會加高...

网友C:
恭喜完修,像這種故障還真是難查修,
「亮度控制」是否一定接,也有人說不用接,
順興大,應該備幾塊高壓板,才不用跑來跑去的。

网友D:
一般是圈圈內的電感~~下方的強力膠變質!!用久了會碳化!!產生阻質!!
有一些更會腐蝕線路!!這是俗稱的(巧克力)
早期~~電視時常看到~~他的影子!!後來發現他的問題後!!大部分的代工廠都不使用了!!
處理方式~~清乾淨~~線路補一補~~8~9成就可以了!!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像這種故障還真是難查修,
「亮度控制」是否一定接,也有人說不用接,
順興大,應該備幾塊高壓板,才不用跑來跑去的。

接起來控制比較好~~~~以免以後問題很多~~~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圈圈內的電感~~下方的強力膠變質!!用久了會碳化!!產生阻質!!
有一些更會腐蝕線路!!這是俗稱的(巧克力)
早期~~電視時常看到~~他的影子!!後來發現他的問題後!!大部分的代工廠都不使用了!!
處理方式~~清乾 ...

還真的耶~~~那膠碳化居然漏電了.....但這樣會影響到異常保護嗎???
目前手邊沒有燈管可以做實驗.....就先這樣放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圈圈內的電感~~下方的強力膠變質!!用久了會碳化!!產生阻質!!
有一些更會腐蝕線路!!這是俗稱的(巧克力)
早期~~電視時常看到~~他的影子!!後來發現他的問題後!!大部分的代工廠都不使用了!!
處理方式~~清乾 ...

阿彰大說的情形我也遇過,是早期的音響器材,有些修正pcb的跳線使用強力膠固定,時日一久,把銅泊都腐蝕掉了,
結果是補焊後就可正常工作了。

又學到順興大的好實例,圖說清析有條理,還動用到示波器呢!那數位示波器還是中文的!好酷!

网友:
你不是遇到了嗎??
且零件都是好的~~
下次可以修修看##
這一台10台有7-8隻會這樣!!
2-3台POWER  BAD(出級的分壓電組壞&電容爆容的)

网友E:
這塊板子之前也修過...
不過應該是更早之前的版本...
CPC1151R0015 REV-2
鏽蝕的問題...
腳斷銅箔掉...
換零件要刮板後轉個角度才焊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塊板子之前也修過...
不過應該是更早之前的版本...
CPC1151R0015 REV-2
鏽蝕的問題...
腳斷銅箔掉...
換零件要刮板後轉個角度才焊得上去...
31426 ...

這樣也能修好~~~~可見你也是高手中的高手阿

拍照也是各高手.....這超近拍還真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阿謬大常常躲在聊天室......有時候會突然冒出來,接著語出驚人。

网友G:
各位大大問 一下,我也修這台,我是沒有背光,換了130UF25V就OK了,重點來了,外面那個透明包高壓條的絕緣物,被我丟了,那個東西沒包會怎麼樣呢?原本以為那個不重要就給他丟了,這下慘了,是不是有東西可以替代呢

网友:
那是防止高壓跳火的絕緣套,只要沒有元件或底板過於接近,不裝其實沒關係。
擔心的話自己用投影片做一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位大大問 一下,我也修這台,我是沒有背光,換了130UF25V就OK了,重點來了,外面那個透明包高壓條的絕緣物,被我丟了,那個東西沒包會怎麼樣呢?原本以為那個不重要就給他丟了,這下慘了,是不是有東西可以替代呢 ...

就郎大說的~~~沒差吧~~~畢竟已經有架高了...
除非像我這樣改裝的~~~那就要小心~~~
我最後是改用泡棉堆高的..也沒鎖~~~就直接黏上去的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我收下了 ,實例要記起來

网友:
大大真厲害,有儀器才是修理的王道,有儀器修理也比較快,真羨慕你有這麼好的設備。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又無私分享!!

网友:
這高壓板應該叫..

兩大口四燈的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