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三洋SMT27LC1打不死的蟑螂,終於完修

楼主(2010-08-07):
話說此機先前在顯示器維修區提問過,最後因電源板零件取得不易而放棄,後來在網拍上購得同型的拆機電源板,
到手後立即更換測試,起初畫面雖有亮,但看起來怪怪的,靠近上方有一道暗痕,但因不明顯也沒在意,
但第二天再開時,畫面只會閃一下就暗了,這時在媽咪裏潛水的心得告訴我,判定問題點應在高壓板,
就把高壓板拆了,量了老半天也沒異狀,直到看到燈管頭那兩駝封膠,找到問題點了,
在拆的過程因為太專注(燈箱實在難拆),所以有些沒拍照,但重點有出來,諸位就忍耐點看了,
如果有不對之處,還請多指正,

這是從網拍到手的電源板

安裝上去
開機,終於只亮綠燈
展示一下打不死的決心
測試畫面

高壓板及有問題的燈管連接線

高壓板及有問題的燈管連接線

燈頭用膠封住了

燈頭用膠封住了

快脫光了

快脫光了

燒焦了

燒焦了

糟糕,一下子兩支燈管掛了

糟糕,一下子兩支燈管掛了

希望只是燈線的問題

希望只是燈線的問題

吃錫,焊好高壓線

吃錫,焊好高壓線

套好熱縮管

套好熱縮管

裝回去時才發現線太短,再接一段看起來好醜

裝回去時才發現線太短,再接一段看起來好醜

完工,燒機

完工,燒機

网友A:
 真是厲害,恭喜大大完修了
粗工還有幾個LCD躺在角落呢

网友B:
.....居然沒有被電到.....套粗工的一句話....阿咪駝佛.....

网友C:
長得很像的電源板耶!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light=%2Bs10274chen

再回顧您發問的那篇,找不到資料手冊的那顆,看電路結構,似乎真的是比較器了。
二次測的IC不太容易被打爆。

网友D:
100分 有耐心 又很仔細~

順便偷偷告訴大家背光COSTDOWN很嚴重,有時候HI-POT不到1.5KV就漏電超過2mA了n_081|

不過這片很明顯有被處理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沒有被電到.....套粗工的一句話....阿咪駝佛.....

有啊!維修電源板時電到手指燒了一個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長得很像的電源板耶!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light=%2Bs10274chen

再回顧您發問的那篇,找不到資料手冊的那顆,看電路結構,似乎真的是比較器了。
二次測的IC不太容易被打爆。 ...

原來那塊電源板已被我分解了,和你所說的那顆好像不大一樣,因為這塊上面一次側有一隻dip 16 ic ,被磨掉編號,可能就是PWM IC
在換上良板可以順利開後,以及後來兩支燈管故障的情形,回想起來有可能當初沒找到這個故障點,導致保護電路啟動,結果在電源板上瞎整一通,弄到不可收拾,最後才放棄了,真是功力太淺,還亂整一通,白走好多冤枉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厲害,恭喜大大完修了
粗工還有幾個LCD躺在角落呢

粗工大,只要您一動工,很快就弄好,不像我這半調子二百五要多花好多時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分 有耐心 又很仔細~

順便偷偷告訴大家背光COSTDOWN很嚴重,有時候HI-POT不到1.5KV就漏電超過2mA了n_081|

不過這片很明顯有被處理過...

沒拆開左邊那片板子真的不知道是有處理過的,

謝謝您偷偷地告訴我這個訊息,我會偷偷地再告訴別人,您不會怪我吧?

网友:
這一台廣輝還沒與友達合併前做的~~
有acer``聲寶‵`3洋~~等等
都是它代工的~~只能說想的到的問題都有~~
power~~ad~~高壓~~燈管~~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問題還真多,不知道這台還能撐多久,因為在開機後一段時間,溫度還滿高的

网友:
之前被處理過如果不認真看還真的不會發現喔~~
感謝分享~~修好了液晶電視
我也想要液晶電視~~但是在回收廠都沒遇見過,而且現在螢幕回收場得價格又變高了~~

网友:
恭喜完修,真得皇天不負苦心人, 您真的打不死,不是,是三洋smt27lc打不死的蟑螂,終於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我要多多學習wooden大的精神.

网友(2010-12-30):
感謝大大熱心分享經驗

网友:
大大毅力過人....佩服!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