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2E4DMY的替代品請教

楼主(2010-08-07):
家裡一台Sony DVD player的電源板,發現這一顆零件已燒毀,請教各位大大是否知道有替代品,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裡一台Sony DVD player的電源板,發現這一顆零件已燒毀,請教各位大大是否知道有替代品,謝謝!

你確認這顆以燒毀????
這顆是IC耶......你怎麼確定的???

楼主:
感謝大大的資料,因目前尚無法貼圖,以文字描述一下,其第三支腳Drain已有燒毁變黑的痕跡,所以知道已壞了

网友:
MIP2E4DMY可以用TOP223代換....
這是網路上找來的資料

网友(2011-06-13):
我也壞了一台sony dvp-k380 dvd播放機,是在淘寶網買到MIP2E4DMY更換後開機正常,提供你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