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4 OSD顯示問題 (已完修)

楼主(2010-08-07):
型號:BENQ Q7T4
問題:按鍵失效~
僅剩下電源按鈕及自動調整正常
原以為是BENQ常常發生的按鍵問題,於是將六個按鈕都換新!
結果還是一樣
後來才發現按下MENU~OSD竟然顯示在右下角
而亮度調整部分也都可以正常調整~就差OSD畫面在角落
請問各位前輩!這是否是MCU出錯所導致呢?謝謝!!

网友:
解析度有問題,進工場模式看能不能還原設定,可能是按鍵造成MCU設定錯亂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site=1&sa=true

楼主:
小弟之前就試過工廠模式!但是還是一樣看不到OSD
解析度應該正常~測試過好幾個畫面!畫面都沒有跑掉

楼主:
不好意思suneku大~剛剛沒有說清楚~
正確應該是說~要進入工廠模式!也進不去!

另外小弟剛剛有測試過!把訊號線拔掉~螢幕正中間
依然會出現 signal cable not connected

网友:
不...  其實我也沒有說的很清楚

1. 解析度如果跟面版不符,OSD會跑到別的地方

2.OSD的位置可以調整的,並非一定要再中間,那個沒訊號的提示文字,想必應該沒有人會弄在偏僻的地方吧

我看了一下我的Q7T3   OSD位置是在50/50, 該不會你的破100了吧

楼主:
suneku大~剛剛有測試過
640*480.800*600.1024*768~OSD依然在右下角(請問您說的解析度是指這個嗎?)
面板:M170EP01
該不會真的是MCU的問題吧~哈..=.=

------------
50/50....這個我看不到
我想可能真的破百喔~都在右下角
不過~重點是~看不到沒辦法調整~呵呵

网友:
把那顆記錄資料個eeprom的資料清掉,或者相同螢幕的人,跟你說OSD要怎樣按~

网友:
也可以嘗試找一顆相同的EEPROM來交換。

楼主:
感謝suneku大及狼大指導
小弟明天來看一下EEPROM是哪一顆~=.=
哈哈~這可能要補照片上來了~
不然萬一找錯就糗了~
感謝兩位前輩!

楼主:
請問狼大紀錄OSD的EEPROM應該是紅框或是藍框哪顆呢?
謝謝!!

网友:
可以找標示24CXX的下去著手~

這款Q7T4已經是後期改SMART PANEL的機型~

楼主:
狼大~藍框為S24CS16A ~紅框為S24CS02A
請問是否16K bit與2K bit都應更換呢

另外請教是否正常EEPROM都會有兩顆呢~
還是SMART PANEL才會有?

感謝您抽空指教!!

网友:
容量較小的(24CS02)是儲存顯示器DDC資訊(EDID資料),24CS16是作為OSD記憶用。

楼主:
又上了一課!來去購買24CS16~感謝狼大指導!

更換過後!OSD正常~已完修~感謝兩位前輩指導!

网友(2011-01-19):
請問 買新的 要寫資料進去嗎  還是 直接裝 就可以了  真是疑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也是我的疑問,但應該是不用

网友:
直接換上就可以,MCU在啟動時會寫入初始資料

网友:
感謝狼大及前輩指導,小弟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