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台電腦[帳號]登入不了這論壇

楼主(2010-08-08):
如題...狀況如下
作業系統跟其他台能登入的電腦一樣是WIN7 64 PRO
只有這台不論是IE或火狐3.6.8版都不能正常登入[帳號]
輸入帳號密碼按登入時有出現[歡迎XXXX回來....即將跳轉]這些訊息,有顯示正確ID
跳轉回論壇版面後,右上沒顯示登入ID...也就是又回到遊客狀態
其他台在同分享器下的電腦都正常...用的防毒軟體這些都一樣
快被打敗了
cookie這些都清過...但應該不是瀏覽器問題
因為IE.火狐都一樣...WIN7防火牆沒開
防毒軟體都用卡巴2010.用WINSOCKFIX也清過
還有哪些要注意的@@a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登錄的網址不一樣

http://bbs.pigoo.com
這個網址我登的進去

http://59.120.217.111/
這一個網址我也登不進去

試試看吧!再不行就要請W大看看了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登錄的網址不一樣

http://bbs.pigoo.com
這個網址我登的進去

http://59.120.217.111/
這一個網址我也登不進去

試試看吧!再不行就要請W大看看了n_111| ...

0.0可能喔...這點我沒注意
不敢煩W大了...我有亂過他..呵呵
我明天用遠端登入公司電腦試看看
感謝喔^^

楼主:
噗....還真的被說對了
http://bbs.pigoo.com就能正常登入
給您加分拉....謝謝喔
公司跟家裡搜尋的媽咪網站一個是存到IP網址一個是網域
W大您也參考一下...IP那個不能正常登入拉^^"

网友:
論壇IP 應是換了,所以不能用IP登入是正常的,
前陣子W大不是有提到要移機嗎?
nslookup 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謝回復
那台當時是GOOGLE搜尋某問題找到媽咪網站
我是直接加到火狐書籤...沒注意那個連結是用IP當網址...真奇怪
那個IP能進這網站阿...只是[帳號]登入完會跳回[遊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復
那台當時是GOOGLE搜尋某問題找到媽咪網站
我是直接加到火狐書籤...沒注意那個連結是用IP當網址...真奇怪
那個IP能進這網站阿...只是[帳號]登入完會跳回[遊客] ...

這種情形應不是以IP開首頁的問題,因為已進入登入頁面,只是無法將輸入帳密傳送到WEB SERVER 驗証而已,
問題應是您的 火狐

网友:
檢查看看火狐的瀏覽器安全性設定看看有沒有什麼被disable掉。
一旦被disable掉之後,怎麼登入,是登不進去的,瀏覽器會把動態網頁的語法擋掉。

楼主:
經2樓mike大題示改回用網址登入正常拉
那台電腦誤用搜索來的 就是mike大貼的那個IP當網址
用IE也是一樣問題
應該是wooden大說的 [無法將輸入帳密傳送到WEB SERVER 驗証而已]
解決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