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級檔量阻抗

楼主(2010-08-08):
想問大家,為什麼量阻抗都轉到二極體檔量,一般歐姆檔不行 ? 用二級檔量阻抗根的理由在哪裡 ?

网友:
量測阻抗當然是用歐姆檔量啊= =

二極體檔是拿來量二極體的阿= =

网友:
有的表
二極體檔跟BB檔同檔位

网友:
記得之前翻的資料好像有看到...沒記錯的話
歐姆檔跟二極體檔的差別在於電壓
二極體檔電壓 > 歐姆檔電壓
某些元件需要的導通電壓比較高,用歐姆檔去量的話會是無限大,測量的結果就不準確了,這時候就需要用二極體檔去量測

錯誤的話,糾正一下吧,謝謝!!

网友:
二極體檔所量測的是二極體的順向偏壓

网友:
二極體檔量出來的不是阻抗是順向電壓,一般歐姆檔量出來的值才是阻抗啦,
不這二個檔的量測原理大致相同都是利用分壓方式量測,
只是歐姆檔因為單位不同通常是那來做Open/Short 測試.
而二極體檔可以正確顯示出其順向電壓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