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LSA顯卡及技嘉主板維修(軟的)

楼主(2010-08-08):
這是小弟來痞酷網那麼久,第一次發維修實例!
雖然是撿到軟的,但是對小弟來說也是一種經驗!
一開始小弟到客戶那裡,看到客戶放在櫃子裡有一塊技嘉的主機板(還有CPU吶) ,
上方還插著一塊ELSA的顯卡 ,就被客人冰在那裡,
又加上看到主板及顯卡上的電容,有的都爆了!
心想這應該是壞了,客人換新之後留下來的!
就跑去跟客人問一下,看看還要不要;結果客戶說不要了,如果我要的話,就送我!
就這樣把這一組給收了回來!
一下班回來,就馬上迫不及待的給它試看看還能不能開機,
結果一上電,我咧,沒反應,也不會逼逼叫!
心想該不會不是我想的那麼軟吧??
不管了,就到電料行去買了電容,但是小弟的所在地有些電容都找不到日系的,這是最無奈的!
結果就先換了顯卡上的幾顆電容(紅色處),還有有日系的可換!http://pix.gogobox.com.tw/out.php?i=832161_.jpg
顯卡的型號:
顯卡上換下來的電容:
再來就是主機板了唷,不過有些換過的電容被CPU風扇擋到了,沒看到!
主機板換下來的電容,還都是日系的咧,果然像大大們講的,時間到了還是會爆:
就這樣,把這些電容換好後!
再裝回去上電測試,竟然開機成功了吶!
果然是我想的-軟的-!
賺到了一塊主機板跟顯卡!
對了!對了!還有一顆CPU啦,CPU還是AMD 3000+的吶!
目前熱機中!

网友:
.....賺到了~~~這台拿來操3D遊戲不成問題的~~~~

网友:
真的是賺到了啦~~
這個等級的電腦還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撿到一張好板囉!
一些長高的電容,會造成異常,故不開機。

网友:
恭喜完修~~939系列故障率不高~AM2初期的板子比較多故障

网友:
真的褔人有褔氣,檢到軟的,而且是整組的呢?卯到了!
雖然很少玩3D 遊戲,不過拿來操CAD 應該是不錯哦!

网友:
KZG這個容值的似乎特別怕熱....
之前撿的478板子上面CPU旁邊的5顆也是全爆

楼主:
這塊板子的電路感覺還不錯吶!
剛才仔細看了一下,所有電路都沒有過熱出黃油的情況,
所以這塊真的不錯呢!真的是賺到了!
熱機至現在,都沒有當機!
所以應該ok了!

网友:
恭喜完修...真的是軟...賺到嚕...
這張是939後期的板子...GA-K8NF-9 (rev. 1.x)

支援AMD Athlon64 X2/ 64 FX/ 64 Socket 939處理器....表示你可以將3000+再向上升級成雙核心啦
支援雙通道DDR400/ 333/ 266 -184pin記憶體(最大容量: 4 DIMM槽可達4GB)....去收中古良品給它插滿,效能讚!

939效能一向不錯,穩定性佳,故障率也低...可能和它CPU發熱度不高有關係...
除了後來的CPU價格實在貴的很難下手....不然個人一直覺的實在沒必要去買AM2...
倒是那張ELSA GLADIAC 620....GeForce 6200 128MB DDR TSOP 64 bit
有人要就出掉吧....實在是....打電動都嫌LOW了...更不用說跑CAD了....
就算能夠軟改FX540...64bit效能也是差啊....
現在幾百元就收的到128bit DDR2的顯卡了...隨便一張跑CAD都比它強....

网友:
真的是太神了

顯示卡及板子的保固都是從嘉義超X電腦的唷可見大大是嘉義人唷

楼主:
哇!被發現了!等等被追殺!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遇到軟的也不錯 ,軟的我還沒有遇到!

网友:
939的 以前可是粉強的 `記得哪時候買的 CPU 都很貴 ~
恭喜完修n_116|

网友:
唉...怎都沒人丟這種給我修咧...

网友:
 哇…真棒也!
好羨慕你…我也好想要哦

网友:
圖片上的電容外觀好像沒有 爆漿--是全部換還是測量?
下圖底部看出漲高了

楼主:
TO:Alongo大:
上面您貼的那個顯卡是換完後的成品,而且下面那張長高的電容不是顯卡的,
是主機板的!

网友(2010-09-20):
超強的好運

都給你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