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一放大器之開路增為150,000,関路3dB頻......

楼主(2010-08-08):
有一放大器之開路增為150,000,路3dB頻帶守為200Hz,回授衰減因數為0.002,測閉路寬為        60.2KHz
詳解

网友:
描述有點看不太懂。看起來很含糊。

開迴路增益150000,閉迴路增益半功率點-3dB?頻寬是200Hz?
回授衰減因數0.002,閉回路頻寬測得為60.2KHz?

我不會算。.............看起來好像學過,又好像沒學過,衰減因數我就沒聽過了。

网友:
這只有設計人員才看的懂吧~~~~~
而且這樣說~~~沒電路沒圖~~~也不知道是用在什麼地方~~~
這要給誰看阿???

网友:
『… 路3dB頻帶守為200Hz… 』是否誤植?"開"才是正確的?

网友:
放大15萬.不難呀。
只是你後面的條件是不是能解釋名詞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放大器之開路增為150,000,開路3dB頻帶守為200Hz,回授衰減因數為0.002,測閉路寬為        60.2KHz
詳解

書上寫 "回授衰減因數" 即 Feedback attenuation factor,以數學符號 β 代表之。

理想放大器(頻寬 BW=∞、開迴路增益 Avo=∞)的閉迴路增益(Av)= 1/β = 1/0.002 = 500,而現在咱們探討的是非理想放大器(有限頻寬、有限增益),有兩個公式可用來解這題:

 1). 閉迴路增益 Av = Avo/(1+β×Avo)= 150000/(1+0.002×150000) = 498.3388704
 2). 增益頻寬積 Gain Bandwidth Product (GBP)= Av×BW

開迴路的 GBP = 150000×200Hz = 30×10^6 (30乘10的6次方)
再將這個 GBP 常數值除以閉回路增益就得閉迴路頻寬 = 30×10^6/498.3388704 = 60.2×10^3 Hz = 60.2k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書上寫 "回授衰減因數" 即 Feedback attenuation factor,以數學符號 β 代表之。

理想放大器(頻寬 BW=∞、開迴路增益 Avo=∞)的閉迴路增益(Av)= 1/β = 1/0.002 = 500,而現在咱們探討的是非理想放大器(有限頻寬、有限 ...

   :on_010| :on_010|
:on_144| :on_144| :on_144| :on_144| :on_144|
板上居然有你這種高手存在........
我看的頭暈暈的了~~~~~~看不懂的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其實我是要讓他去把那些東西的解釋名詞搞懂。
然後才要讓他去了解。
不然這也只是死背,對他沒什麼用。
到不了你這個程度。

楼主:
東西直得不常再用的話
真得就還老師了

网友:
字字皆辛苦,沒有說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