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oger lcd tv l30tv900 <<<有聲冇畫面>>>

楼主(2010-08-08):
型號 :roger l30tv900
病況 :不斷重復閃一下藍畫面後就變為<<<有聲冇畫面>>>...但係我唔插插蘇唔比電...往往超過二十四小時後...部機又可以有聲有畫面...一齊正常...

請問呢個病情...點解決...本想搵人整...但又怕..佢上黎部機..又正常..有聲有畫面...比完錢...佢又變返有聲冇畫面...咪咁好唔抵
我自己都想整...唔知要換乜可以解決...

网友:
這是廣東國語 翻譯一下

病況 :不斷重復閃一下藍畫面後就變為<<<有聲無畫面>>>...但是把電源拔掉...往往超過二十四小時後...又可以有聲有畫面...一切正常...

請問這個病情...如何解決...本想找人修...但又怕..師傅來了機器又變正常..有聲有畫面...付完錢...改天又變回有聲無畫面...冤枉划不來
我自己都想修修看...不知道要換甚麼零件才可以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尼克大的翻譯,要不然還真有看沒有懂!
拔掉電源後一段時間畫面可以恢復正常,可見是有零件因積熱不工作,導致沒畫面,冷卻後又恢復功能,判斷發生的部位在高壓板或燈管故障居多,也有可是基板焊錫因熱導致虛焊所致,如果能自行拆開來檢視貼個圖比較能正確判斷問題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我先自行拆開來檢視再貼圖...感謝回答

网友:
我現在知道為何大陸反對廣播媒體電視新聞跟書寫使用廣東話方言

网友:
廣東話必學的一個字:丟!
避免被人罵還不知道

一般維修程序先拆殼後目視
有聲無影有時正常
是有可能因為錫裂或虛焊造成
拿放大鏡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回答...多多益善...小小無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