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一60Hz正弦波電源,經全波整流後.....

楼主(2010-08-08):
有一60Hz正弦波電源,經全波整流後峰值為100V,其2次諧(n=2)的峰約為
8.4v
求詳解?

网友:
這是你今天發了第2篇文章~~~~而且都是在出考題嗎????
給了不確定因數~~~還給了像是大學考試的題庫??
因該沒有人幫的了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次的條件有齊全了。
這要算諧波失真,二次諧波的電壓。
他想要求解,不知道要幹什麼。

整流之後,頻率變為120Hz,峰值為100V。
已知二次諧波的峰值為8.4V,想知道該怎麼計算出來。

楼主:
最近想充實証照
但考古題沒算式
不太好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充實証照
但考古題沒算式
不太好算

證照??要考證照也不是這樣問的阿
這種考題都是乙級的吧....如果沒有足夠的經驗與實力~~~只能瞎摸~~~4選1~~~
我都至少考了3次都沒過了~~考到不想在去考了~~~~畢竟我用不到...
若真的想要過~~~補習班最快...畢竟他們有60%的正確考題....
你要是認真上課~~~幾乎都會過...(通通都是背來的)

PS:電子領域的乙級證照可不像一般工業那麼好考~~~~設計可是佔了百分之70%左右...
這不是一般人隨便考就可以考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們高中那班是學校有史以來 工業電子乙級 考得率最高.

全班有 22人去考 18人過關.

答案是 可以作弊的. 設計題 網路上找的到電路圖 把他背起來就過了.
筆試是有題庫可以參考的雖然乙級都是隨機出題但還是八九不離十.

主考官很混,把LAYOUT藏在口袋考試的時候拿起來壓在玻璃紙上直接依樣畫葫蘆.
焊接的話 平時有練習都可以把功能完成起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在校生專案嗎?只有在校生專案才能這樣玩喔!

我有考場服務過,我還罩學弟哩,視聽電子丙級,功率晶體燒了,還暗中幹一顆給他換,不然要扣分。主考官在和老師泡茶聊天。

社會組就沒那麼好考了,主考官是盯著看。

楼主:
乙級有了
想升甲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