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1G+有電源無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08):
1.拆開量測3A電阻式保險絲燒壞阻抗300多歐姆,2SC5707電晶體擊穿短路*1--->

同組2個一起換不剪腳架高銲起來幫助散熱,同側控制元件FU9024N P-MOSFET

燒壞--->更新不剪腳架高銲起來幫助散熱,最後將背板銲點重點式補銲一次(注

意4個高壓變壓器及高壓電容接點一定要補錫重銲否則撐不久,給新手的建議是

將舊錫吸除再補新錫,再將銲油洗掉避免錫渣卡住短路)。

2.OSD按鍵6顆導通測試阻抗偏高(50~300多歐姆),全部換新。

3.電源區電容沒壞順便升級換新*4:
1000UF/10V-->1000UF/16V*2(SANYO)
1000UF/16V-->1000UF/25V*2(SANYO)

4.檢查組裝測試--->OK。
型號
故障位置
P/I板
A/D板
完修照

网友:
BENQ的通病~~~~今夏又開始大量復出了~~~~

网友:
越熱 越好
~..................
越有東西修..

楼主:
不錯!!! 最近業績提升不少...

网友:
感謝分享,上次高壓變壓器忘記補錫一直燒c5707n_067|